详谈压力表的日常检定及保养

楼主(2015-05-27):
   压力表广泛应用于工业过程控制与技术测量过程中,在锅炉、压力容器、压力管道等特种设备中,是不可缺少的安全附件。各行业使用众多,压力表的检定量非常大。下面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就压力表的检定、常见故障的维修、保养等问题进行探讨。

  日常养护

  小小的压力表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是如果日常使用维护不当,一年下来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特别是一些大型企业,压力表使用量非常大。因此,企业要根据不同情况选择合适的压力表,如果生产的产品有腐蚀性,就要选用耐腐蚀性的压力表,如果工作环境振动较大,就选用耐震型的压力表。购买时要选用正规的生产厂家,注意压力表的类型、测量范围、精度等级、安装方式等。

  日常保养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表盘玻璃应明亮清晰,能正确显示所指示的压力值,表盘玻璃破碎或模糊不清应卸下修理检定后才能使用,我们在日常检定中经常遇到企业送检的压力表表盘模糊不清、沾满油污,这时我们检定人员都要擦拭干净后才能进行检定。二是企业自己要经常检查压力表指针转动与波动是否正常,检查连接管上的旋塞是否处于全开状态。三是压力表的连接管要定期吹洗,以免堵塞。四是要定期检定,使用中的压力表应每半年进行检定一次,若使用频繁则由企业与计量部门协商合理确定检定周期。检定合格后才能安装使用,超期应立即停止使用。

  工作原理

  压力表是一种测量压力大小的仪表,主要用于液体、气体与蒸汽压力的测量。它的工作原理是利用弹性敏感元件(如弹簧管)在压力和真空作用下产生弹性变形,其形变量的大小与作用的压力成一定的线性关系,通过传动机构放大,由指针在分度盘上指示出被测的压力。

  检定步骤

  压力表在安装使用前,应经国家认可的计量部门对压力表进行检定,并出具检定合格证书,方可安装进行使用。主要检定步骤如下:

  1.外观检查

  计量检定人员应根据JJG52—2013规程要求进行检定。首先进行外观检查,用目力观测压力表的外形、标志、读数部分、测量上限量值数字、分度值等内容。在观测零位时注意对带有止销和没有止销的要区别对待,看是否符合检定规程中的要求,并在检定记录上记录检查结果。根据被检表量程选取同量程标准表和大于其量程的校验器。根据规程要求,选择标准表的允许误差绝对值应不大于被检压力表允许误差绝对值的1/4。这样才能准确反映出被检表的实际值。

  2.标准表的选用

  我们在日常检定中选用的标准表是弹簧管式精密压力表和真空表,辅助设备是压力校验仪和真空校验仪。将标准表和被检表安装在校验仪上,被检表若是氧气、乙炔等禁油表,则应安装在与油水分离器连接的禁油接头上,检查和调整校验仪,排除油路中的空气,使各部位作用良好。

  3.环境条件

  观察温、湿度表,看温度、湿度是否达到规程要求,按照检定规程要求即环境温度(20±5)℃,相对湿度≤85%。否则,应利用空调使其符合要求,恒温放置两小时后,再进行检定。温、湿度实测值应记入原始记录。

  4.示值误差检定

  压力表示值检定,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依次(升压或降压)进行。检定时从零点开始均匀缓慢地升压,至标准表指针指准相应分度线时,读取被检表示值。然后轻敲被检表外壳,再读数,记录轻敲后示值和轻敲位移(轻敲前后示值之差)。当示值达到测量上限后,关闭被检表供压阀,切断压力源(或真空源),耐压3分钟,然后再依次逐点进行降压检定直至零位。回程误差、轻敲位移均应符合检定规程规定的要求。

  若被检表是压力真空表,则对真空部分进行检定,若被检表是特殊压力表,要针对不同情况进行附加检定。但均要执行检定规程要求,并记录相关情况。

  5.示值误差的读数

  按规程要求,压力表的示值应按分度值的1/5估读,标准表采用的是对线读数,被检表采用的是估计读数。就两种读数方法的比较,对线读数的准确度高于估计读数的准确度。而标准表指针的末端宽度、刻线间隔及表盘上的反射镜背景等,与被检表相比更有利于准确地进行估计读数,通常可以估读到分度值的1/10。各项检定结果均填入原始记录,并对检定数据进行计算和处理,确保数据准确可靠。

  6.检定结果的处理

  检定合格的压力表,从校验仪上拆下,打上计量检定机构的铅封,粘贴计量合格标签,最后出具计量检定证书。检定不合格的压力表,要对不合格项进行反复的调整、修理和检定,调修后应重新执行以上检定程序;对损坏严重,确实无法修复的,应出具检定结果通知书,并注明不合格项目和内容。

  常见故障及调修方法

  1.指针不回零位。(1)指针打弯或松动,可用镊子矫正,校验后敲紧。(2)游丝力矩不足,可脱开中心齿轮与扇形齿轮的啮合,反时针旋动中心齿轮轴以增大游丝反力矩。

  2.压力表指针有跳动或呆滞不转动现象。(1)指针与表面玻璃或刻度盘相碰有磨擦。这时可矫正指针,加厚玻璃下面的垫圈或将指针轴孔绞大一些。(2)中心齿轮轴弯曲,轴径不同心,不吻合,可取下齿轮用木锤矫正敲直或以平口钳矫直。(3)两齿轮啮合处有污物,可拆下两齿轮进行清洁。

  3.某个检定点超差。按照检定规程要求,压力表的示值检定要按标有数字的分度线进行。所以在哪一刻度上发现超差,就停在哪一刻度上。检查该刻度点上各零件配合情况,传动轴孔有否受阻;连杆是否灵活;齿牙啮合点有无损伤、异物等加以排除。如果某点出现正误差时,常因齿牙啮合点有污物、毛刺;出现负误差时,多由于齿牙的形损或有伤,应修补或更换。

  4.示值不能稳定,压力明显下降。这时首先检查压力表与压力表校验器的连接处是否漏油。如果没有漏油,校验仪完好,说明弹簧管内部渗漏,应拆下刻度板作进一步检查。(1)机座本身有砂眼,经长期使用后逐渐产生渗漏。需更换相同规格的机座,测量低压力可以补焊。(2)长期经受脉冲压力作用,弹簧管产生疲劳或两端密封部位有渗漏。可以补焊两端密封部位或重新拧紧,破裂则直接报废压力表。

  5.压力表示值误差不均匀。(1)弹簧管变形失效,位移与压力不成正比例关系,需要更换弹簧管。(2)弹簧管自由端与扇形齿轮、轮杆传动比调整不当,需要重新加以检验调整。(3)齿轮夹板与底板结合位置不对。应松脱结合螺丝将夹板向反时针方向传动。

  6.压力表指针不转动。当所加压力达到压力表测量上限刻度值时,压力表的指针仍不动或很少移动,说明压力未传到弹簧管。这时应先检查与压力表校验仪连接的密封垫片是否将接头处通道堵死。若连接处没有问题,则证明压力表内部堵塞,应拆开予以清洗,然后再进行检定。

江苏金湖华普自动化仪表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天然气计量表,天然气流量表,煤气计量表,煤气流量表,燃气流量表,燃气计量表,压缩空气计量表,压缩空气流量表,空气计量表,空气流量表,氧气计量表,氮气计量表,蒸汽计量表,硫酸流量计,甲醇流量计,柴油流量计,润滑油流量计,液压油流量计,导热油流量计,酒精流量计,重油流量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