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磁流量计的故障发生

楼主(2015-05-28):
电磁流量计按其出现故障时间的不同可划分为调试期和运行期出现的故障。以下即为常出现的有关电磁流量计的故障现象。一、 调试期故障    一般出现在仪表初次安装调试期间,一旦改进仪表后,电磁流量计故障即可排除。引起电磁流量计调试期常见故障有安装不当、外界环境的干扰、流体特性。1. 流体管道系统和仪表安装等方面。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传感器安装位置不当引发,例如将传感器安装在容易积聚气体的工业管网高点,液体经流量传感器直接排入大气,形成测量管内出现非满管现象,传感器装在流体自上向下流的垂直管道上,容易形成排空现象。 2. 环境方面   外部环境方面所引起的故障大多是因为仪表受外界电磁波、电机磁场、杂散电流等干扰引发的。外界电磁波干扰主要是由信号电缆引入,通常采用单层或者多层屏蔽进行保护。电流干扰通常采取比较良好的单独接地保护即可获得满意测量。 3. 流体方面   流体内的微小气泡一般情况下影响不了正常的电磁流量计测量,只是测得的流体体积流量为流体和气体之和。流体内的微小气泡增大会使流量计的输出信号产生变化,如果流体内的微小气泡增大到覆盖整个电极表面,将使电极信号回路瞬间断开,使所测得的输出信号产生比较大的变化。二、 运行期故障   产生电磁流量计运行期故障的原因一般有电磁流量传感器内壁结垢,仪表遇雷击,流量计测量环境条件变化等。 1. 内壁附着层   由于电磁流量计测量的流体大多含有悬浮固相或者脏污体,电磁流量传感器内壁附着层出现的故障频率较高,如果附着层与液体二者的电导率接近,仪表仍然可以进行正常信号输出,只是改变了流体的流通面积,将导致测量误差的隐形故障;如果附着层是高电导率,电磁流量传感器电极间的电势易短路;如果附着层是绝缘性,电磁流量传感器电极表面被绝缘将断开了测量回路。后两种现象需要清洁附着层或更换传感器才能使仪表正常工作, 2. 雷电击   线路遇雷击时会瞬时产生很高电压和浪涌电流,仪表遭雷击后极易损坏。雷电击主要通过三个途径进入仪表:仪表电源线,转换器和传感器间的激磁线与流量信号线。从雷电故障中损坏的仪表零部件分析,雷电击大部分经控制室电源线路进入仪表从而引发故障,而其他两种途径比较少。知道了什么时候容易产生故障,那在日常的安装及使用过程中就能引起相关注意,能有效的避免流量计的不正常使用,给日常生产带来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