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口起重机械设计点滴经验谈(原创)

楼主(2015-05-28):
港口起重机械调试点滴经验谈(原创)

一、 随着港口、码头货物运输的日益需求发展,港口起重机械在码头货物的吊装、搬运工作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从以前的简单机械吊装,到今天的自动化搬运、装卸,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以下是本公司制作安装的一台港口起重机械,对于本次的电气安装、调试略作叙述,希望对同行有所启示。

二、 电气系统构成

1、  供配电系统

供配电系统主要担任整台设备电气系统的电源供给、分配之使用。主要为起升机构、旋转机构、变幅机构、行走机构、照明系统、音讯系统、安全保障系统提供可靠电源保障。

2、  起升机构电气系统

起升机构电气系统,顾名思义就是有效、可靠、科学控制设备的起升、下降、抓取、打开等功能,也是整台设备的电气控制系统核心之一,也是整台电气系统设计、调试、安装、维护的重点、难点之一。无论在技术参数选取、电器配置等技术要求都相对高一些。

3、旋转机构电气系统

旋转机构电气系统主要控制旋转机构的旋转动作,在液压控制系统、电气控制系统协调配合下,使得旋转机构平稳、安全工作。

4、变幅机构电气系统

变幅机构电气系统主要控制起重机械起升机构的大臂,使得变幅机构平稳增幅、减幅运动。

5、行走机构电气系统

行走机构电气系统主要控制设备的轨道运行,要求运行平稳,不得出现跑偏、打滑等现象,严重影响机械使用寿命。

6、辅助电气系统

辅助电气系统,为了使整台设备运行在一个安全可控、工作高效的要求之下。整台设备辅助设计照明系统(包括场地照明、驾驶室照明、机器房照明、电气房照明等等),音讯系统(包括安全报警、预警等),安全保障系统(包括超负荷、超行程、超风速、超速度等)。

三、 程序设计

鉴于起升机构为本套设备电气控制系统重点,也是难点,技术要求偏高,限于篇幅,仅列示出起升机构控制系统程序。

LD 3100.00

OR 21.00

AND 4.05

AND 4.11

AND 5.00

AND 5.02

AND 5.11

AND 6.00

AND 6.02

AND 4.01

AND 4.02

ANDNOT 1200.00

OUT 21.00

LD 3100.00

OR 21.01

ANDNOT 0.00

AND 0.01

ANDNOT 0.08

AND 0.09

AND 3.04

AND 3.05

AND 3.06

OUT 21.01

LD 3100.00

OR 21.02

AND 0.06

ANDNOT 0.07

AND 1.02

ANDNOT 1.03

OUT 21.02

LD 2.11

LD 8.02

AND 101.01

ORLD

LD 8.03

AND 101.02

ORLD

AND 21.00

OUT 21.03

LD 21.03

OR 21.04

ANDNOT T0000

OUT 21.04

ANDNOT 21.03

TIM 0000 #10

LD 21.00

AND 3100.02

ANDNOT 3100.01

AND 21.02

AND 3.03

OUT 101.03

LD 21.00

OUT TR0

AND 3100.01

ANDNOT 3100.02

AND 21.01

OUT TR1

ANDNOT 4.09

ANDNOT 8.02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ANDNOT 2.11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0.00

LD TR1

ANDNOT 5.09

ANDNOT 8.03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ANDNOT 2.11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0.02

LD TR0

AND 3100.02

ANDNOT 3100.01

AND 21.02

OUT TR0

ANDNOT 3.03

OUT TR1

ANDNOT 4.08

ANDNOT 8.02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ANDNOT 2.11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0.01

LD TR1

ANDNOT 5.08

ANDNOT 8.03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ANDNOT 2.11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0.03

LD TR0

AND 3.03

AND 8.01

OUT TR0

ANDNOT 4.08

ANDNOT 4.09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ANDNOT 2.11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1.01

LD TR0

ANDNOT 5.08

ANDNOT 5.09

LD 3100.06

ANDNOT 3100.07

ANDNOT 2.11

LD 3100.07

ANDNOT 3100.06

ORLD

ANDLD

LD 21.03

ORNOT 21.04

ANDLD

OUT 101.02

LD 21.00

LD 3100.01

OR 3100.02

ANDLD

OUT TR0

LD 4.08

OR 4.09

LD 8.02

AND 8.04

ORLD

ANDLD

LD TR0

AND 3102.02

OUT TR1

AND 5.08

ORLD

OUT 101.04

LD TR1

AND 4.08

LD TR0

LD 5.08

OR 5.09

LD 8.03

AND 8.05

ORLD

ANDLD

ORLD

OUT 101.05

LD TR0

ANDNOT 21.03

LDNOT 4.08

AND 5.08

LDNOT 5.08

AND 4.08

ORLD

LDNOT 4.09

AND 5.09

ORLD

LDNOT 5.09

AND 4.09

ORLD

LDNOT 5.01

AND 6.01

ORLD

LDNOT 6.01

AND 5.01

ORLD

ANDLD

TIM 0001 #5

LD 21.00

OUT TR0

AND 3100.03

OUT TR1

LD 8.01

OR 4.08

OR 4.09

OR 5.08

OR 5.09

ANDLD

LDNOT 5.04

ORNOT 6.04

AND 21.05

LD 5.03

AND 6.03

ORLD

ANDLD

OUT 100.04

LD TR1

LDNOT 5.07

ORNOT 6.07

ANDLD

OUT TR2

ANDNOT T0003

TIM 0002 #8

LD TR2

AND T0002

TIM 0003 #8

LD TR1

AND T0002

OUT 21.05

LD TR0

AND 3100.04

OUT TR0

ANDNOT 8.02

ANDNOT 8.03

AND 5.03

AND 6.03

LDNOT 5.05

ORNOT 6.05

ANDNOT 21.05

LD 5.04

AND 6.04

ORLD

ANDLD

OUT 100.05

LD TR0

AND 5.04

AND 6.04

LDNOT 5.06

ORNOT 6.06

AND 21.05

LD 5.05

AND 6.05

ORLD

ANDLD

OUT 100.06

LD TR0

AND 5.05

AND 6.05

LDNOT 5.07

ORNOT 6.07

ANDNOT 21.05

LD 5.06

AND 6.06

ORLD

ANDLD

OUT 100.07

LD TR0

AND 5.06

AND 6.06

LD 21.05

LD 5.07

AND 6.07

ORLD

ANDLD

OUT 101.00

楼主:
程序是转化过来的,有点长!

网友A:
亲,你就不能转化成梯形图截图传上来么

网友B:
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凤飞飞

网友C:
楼主整出这样的程序,一点效果都没用,不知道要干嘛。程序从来都是要结合电路图,才能看出逻辑控制。在我看来,起重机械系列的最重要的就是安全,所以选型及执行器的参数设置最重要,其次才是内部逻辑的互锁用来控制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