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定期检查步骤及方法

楼主(2015-05-28):
来源:大连普传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机器设备使用一段时间,就需要做检查和维护,那么变频器怎样进行检查呢?需要注意什么呢?小编在这里做简单的总结,供大家分享!

变频器定期检查时要切断电源,停止变频器运行,并卸下变频器的外盖。主要检查不停止运转而无法检查的地方或日常检查难以发现问题的地方,以及电气特性的检查、调整等。

  变频器断电后,主电路滤波电容器上仍有较高的充电电压。放电需要一定时间,一般为5~10min,必须等待充电指示灯熄灭,并用电压表测试,确认此电压低于安全值25V DC才能开始检查作业。

  1:检查冷却系统是否正常,清扫空气过滤器的积尘。

首先对变频器内部各部分进行清扫,用吸尘器吸取内部尘埃,吸不掉的东西用软布擦拭,因为在运行过程中可能有灰尘、异物等落入,清扫时应自上而下进行,主回路元件的引线、绝缘端子以及电容器的端部应该用软布小心地擦拭。冷却风扇系统及通风道部分应仔细清扫,保持变频器内部的清洁及风道的畅通。

  2:由于变频器运行过程中温度上升、振动等原因常常引起主回路器件、控制回路各端子及引线松动,发生腐蚀、氧化、接触不良、断线等。所以要检查螺钉、螺栓等紧固件是否松动,进行必要的紧固;对于有锡焊的部分、压接端子处应检查有无腐蚀、变色、裂纹、破损等现象。还应检查框架结构件有无松动,导体、导线有无破损等。

  3:检查控制电路板连接有无松动、电容器有无漏液、板上线条有无锈蚀、断裂等。控制电路上的电容器,一般是无法测量其实际容量的,只能按照其表面情况、运行情况及表面温升推断其性能优劣和寿命。若其表面无异常现象发生,则可判定为正常。控制电路上的电阻、电感线圈、继电器、接触器的检查,主要看有无松动和断线,端子排是否有损伤,触点是否粗糙。

  4:检查滤波电容器是否有漏液,电容量是否降低。高性能的变频器带有自动指示滤波电容容量的功能,在面板上可显示出电容量及出厂时该电容器的容量初始值,并显示容量降低率,推算的电容器寿命等。若变频器无此功能,则需要采用电容测量仪对电容量进行测定,测出的电容量应大于初始电容量的85%,否则要予以更换。对于浪涌吸收回路的浪涌吸收电容器、电阻器应检查有无异常,二极管限幅器、非线性电阻等有无变色、变形等。

  5:检测绝缘电阻是否在正常值范围内。变频器出厂时,已进行过绝缘测试,用户一般不再进行绝缘测试。但经过一段运行时间后,检修时需要做绝缘电阻测定时,应按下列步骤进行,否则可能会损坏变频器。测定前应拆除变频器的所有引出线。

  (1)主回路绝缘电阻的测定。在做主回路绝缘电阻的测定时,应保证断开主电源,并将全部主电路端子,包括进线端(R、S、T或L1、L2、L3)和出线端(U、V、W)及外接电阻端子短路,以防高压进入控制电路。将500V兆欧表接于公共线和大地(PE端)间,兆欧表指示值大于5MΩ为正常。电动机电缆绝缘的测量方法是将电动机电缆从变频器的U、V、W端子和电动机上拆下,测量相间和相对地绝缘电阻,其绝缘电阻应大于5MΩ。电源电缆绝缘检测的方法是将电源电缆与变频器的R、S、T或L1、L2、L3端子及电源分开,测量相间和相对地绝缘电阻,其绝缘电阻应大于5MΩ。电动机绝缘检测的方法是将电动机与电缆拆开连接,在电动机接线盒端子间,测量电动机各绕组绝缘电阻,测量电压不得大于1000V,但也不得小于电源电压,其绝缘电阻应大于1MΩ。

  (2)控制电路绝缘电阻的测定。为防止高压损坏电子元件,不要用兆欧表或其他有高电压的仪器进行测量,而用万用表的高阻挡测量控制电路的绝缘电阻,测量值大于1MΩ为正常。

  (3)外接线路绝缘电阻的测量。为了防止兆欧表的高压加到变频器上,在测量外接线路的绝缘电阻时,必须把需要测量的外接线路从变频器上拆下后再进行测量,并应注意检查兆欧表的高压是否有可能通过其他回路施加到变频器上,如有,则应将所有有关的连线拆下。

  6:在以上检查项目都完成后,应进行保护回路动作检查。使保护回路经常处于安全工作状态,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必须检查保护功能在给定值下的动作可靠性,通常应当主要检查的保护功能如下。

  (1)过电流保护功能的检测。过电流保护是变频器控制系统发生故障动作最多的回路,也是保护主回路元件和装置的最重要的回路。一般是通过模拟过载,调整动作值,试验在设定过电流值下能可靠动作并切断输出。

  (2)缺相、欠电压保护功能检测。电源缺相或电压非正常降低时,将会引起功率单元换流失败,导致过电流故障等,必须瞬时检测出缺相、欠电压信号,切断控制触发信号进行保护。可在变频器电源输入端通过调压器供电给变频器,模拟缺相、欠电压等故障,观察变频器的缺相、欠电压等相关的保护功能动作是否正确。

更多精彩信息,请关注普传官网:http://www.powtr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