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开关看图求助

楼主(2015-05-28):
这个是选择开关的接线图,应该是手动和自动的选择

问题来了:

是不是在手动模式下,A联通1,2,3

在自动模式下,B联通1,2,3

网友A(2015-08-26):
按照你的图示,

你的转换开关应该是三态的,1-0-2

感觉你的图有点问题啊!

网友B:
这个图应该是三位的,但画的不规范。

楼主:
感谢2位,5月的求助帖,8月才有人回复。

是不是最近才放出来的帖子?

网友C:
每条虚线表示一个位置,共有三条虚线则表示开关有三个位置,或称开关有三档。有黑圆点的表示该触点连通。那么当开关处于最上一档就是B与2连通,当开关处于中间一档就是A与1连通,当开关处于最下一档就是B与3连通。

网友D(2015-10-21):
此图好像不太规范建议你咨询比较专业的人士。推荐你环球电气有专业工程师帮您,他们转为客户设计电路图纸以及安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