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塑壳断路器CM2详细介绍

楼主(2015-05-28):
  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过载保护依靠热脱扣器来完成,通常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热脱扣器额定电流是制造商依据IEC898标准,在基准温度为30℃(2条件下整定的。热脱扣器是由一组双金属片制成,当线路发生过载,过载电流流过加热电阻丝而使双金属片发热变形弯曲,将搭钩顶开,使常熟塑壳断路器CM2触点断开。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热脱扣器与环境温度是有直接的关系,若环境温度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额定电流值发生变化,如表2所示。常熟塑壳断路器CM2一般是排列有序地固定在配电盘上,再安装在配电箱内。配电箱的安装方式分为明装和暗装两种,明装配电箱的散热效果优于暗装配电箱,暗装配电箱内的空气不宜对流,其散热效果较差,造成配电箱内因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温升使周围环境的空气温度上升。所以,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实际工作温度比周围环境的温度高出10℃-15℃左右。因此当环境温度大于或小于校准温度值时,我们必须根据制造商提供的温度与载流能力修正系数表,来修正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额定电流值。以C65N/H为例,如果常熟塑壳断路器CM2C65N/H单个安装,其周围环境为30℃,C65N/H的额定电流20A,则其实际工作电流为20A;如果常熟塑壳断路器CM2C65N/H单个安装,其周围环境为40℃,C65N/H的额定电流20A,则其实际工作电流为18.97A;如果多个C65N/H安装在配电箱内,其周围环境为30℃,C65N/H的额定电流20A,则其实际工作电流为16A;如果多个C65N/H安装在配电箱内,其周围环境为40℃,C65N/H的额定电流20A,则其实际工作电流为15.18A。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不同的环境温度和不同的安装方式对于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实际工作电流值是有一定的所示。

  为了保证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瞬时或短延时过流脱扣器在系统最小运行方式下,在其保护范围内发生最轻微的短路故障时能可靠动作。常熟塑壳断路器CM2保护的灵敏度必须满足《低压配电设计规范》(CB50054-95)规定其灵敏度应不小于1.3,即SP=lK.min/IOP≥1.3,式中lOP瞬时或短延时过流脱扣器的动作电流,IK.Min一断路器保护的线路末端在系统最小运行方式下的单相短路电流或两相短路电流,Sp--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灵敏度。

  在选用常熟塑壳断路器CM2时,还应注意对其灵敏度的校验,对于同时具有短延时和瞬时过电流脱扣器的选择性断路器,只需要校验短延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灵敏度,不需要校验瞬时过电流脱扣器动作的灵敏度。常熟塑壳断路器CM2所保护的对象中,有某些电器设备,这些电器设备在启动过程中,会在短时间内产生数倍于其额定电流的高峰值电流,从而使常熟塑壳断路器CM2在短时间内承受较大的尖峰电流。瞬时过电流脱扣器的动作电流lop(o)必须躲过线路的尖峰电流IPK,即Iop(o)≥Krel·IPK式中Krel为可靠系数。在选用断路器时,应注意使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瞬时过电流脱扣器的整定电流躲过尖峰电流,以免引起常熟塑壳断路器CM2的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