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人民CJX

楼主(2015-05-28):
  上海人民CJX的控制方式选择与变电所的控制方式、变电所的规模等因素有关。变电所的控制方式不同、规模不同,上海人民CJX的控制方式也相应而异。按控制回路的工作电压,上海人民CJX的控制方式可分为强电控制和弱电控制两种。按操作方式,可分为一对一控制和选线控制两种。

  (1)上海人民CJX控制回路的工作电压分成弱电和强电两部分,发出操作命令的控制设备工作电压是弱电一般是48V)。命令发出后,再经过中间强弱电转换环节把弱电命令信号转换成强电信号,送至上海人民CJX的操动机构。中间转换环节和上海人民CJX之间的回路结构与强电控制相同。这种弱电控制,实质上只是把布置在控制屏(台)上的控制设备弱电化了。 来源:输配电设备网(2)从控制设备到上海人民CJX的操动机构全部回路的工作电压均为弱电。这种方式的命令信号传输距离较近,上海人民CJX的操动功率又比较大,它不适用于220500kV变电所。

  弱电选线控制的接线比较复杂,操作步骤较多,其可靠性难以保证。220-500kV变电所的上海人民CJX,不推荐采用弱电选线控制。

  弱电控制的共同特点是由于在控制屏(台)上采用了小型化的弱电控制设备,控制屏(台)上单位面积内可布置的控制回路多。在相同数量的被控对象情况下,与强电控制相比,可以减少控制屏(台)的面积,方便运行人员监视和操作;减少了主控制室的建筑面积,降低土建工程投资。这是采用弱电控制的主要优点。但是弱电设备也存在着不足,弱电端子和弱电设备中的电气绝缘距离较小,怕积灰尘,特别是灰尘中含有导电物质的情况下更危险;弱电设备的端子和屏后的弱电连接端子与软线的连接多采用焊接,由于端子间距离较近,在查线和清扫时特别注意防止端子间的短路;另外,还有机械强度低,触点断开的容量小,抗干扰性能差等缺点。

  强电控制分为强电一对一直接控制和强电选线控制。后者在实际工程中应用的很少。强电一对一直接控制方式具有控制回路简单,操作电源电压单一,运行人员容易掌握,维护方便,可靠性较高等优点,是国内投入运行的各类变电所中采用的一种主要的控制方式。

  强电控制,因控制设备的工作电压比较高,为满足绝缘距离的要求,控制设备、接线端子排等设备体积都比较大,而在控制屏(台)上单位面积内可布置的控制回路数却较少。在变电所规模大,被控对象多的情况下,所需的控制屏数量多。这不仅加大了主控制室的面积,增加了土建工程的费用,同时,由于监视面过大,也不利于正常的监视和操作。

  目前,上海人民CJX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强电一对一直接控制,站内不设常规的控制屏,通过独立的测控装置实现控制。老站也逐步按该方式进行改造。

  所谓强电控制,就是从发出操作命令的控制设备到上海人民CJX的操动机构,整个控制回路的工作电压均为直流110V或220V。根据控制地点,分为集中控制与就地控制两种;按跳、合闸回路监视,分为灯光监视和音响监视两种;按控制回路接线分为控制开关具有固定位置的不对应接线与控制开关触点自动复位的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