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法和PLC通信

楼主(2015-05-28):
公司刚买回一台CPU313C-2 DP的PLC,准备对其下载硬件组态,可就是怎么也通信不上PC/PG接口设置过了还是不行,求教

网友A:
还是出在硬件系统或者数据线驱动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出在硬件系统或者数据线驱动罢了

网友C:
问题可以具体一点吗?

网友D:
软件设置里面检查下:

  1. CPU有没有选择对;

  2. 添加电源

  3. 插件

  4. DP从站一些I/O口,地址有没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