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干扰与电机绝缘问题

楼主(2015-05-28):
小弟现在使用一个两线制拉绳传感器,传感器离plc模块约100M远,用2*0.5屏蔽线传输。

信号线和动力线用两个桥架分开平行方线。距离200mm,现在电机运行时传感器就会收干扰。

今天把线移除桥架,放在两个桥架中间,干扰减少很多。

这种情况会是电机绝缘问题吗?要不要买个摇表测一下。

网友A:
你可以尝试使用三线式的传感器。增加终端电阻

网友B:
这么长距离估计仅屏蔽线不行,建议采用带屏蔽的双绞线。

网友C:
首先你的干扰与电机绝缘无关。你提供的信息不足以确定问题原因。你的配线似乎符合抗干扰布线的规定。

如果你是通过金属线槽安装于平行的相隔200mm的桥架上,问题就很简单,只要将电缆线槽盖好,并有效接地,即使电机电缆输送的是变频器的输出线路,应该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