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V5.5无法安装

楼主(2015-05-28):
求大神帮助,小弟新手分数有限!谢谢大家

网友A:
   这个修改一下注册表或是安装一个 NET 就可以了呀,无需要自动启动电脑就可安装。

   亲,你要是问问度娘真是太多方法处理了!

   1,删除了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项

   2,如还是不行就安装新版本的 Microsoft.NET  Framework

网友B:
把电脑重新启动就可以了

网友C:
win+r 进入命令行,然后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表

删除了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改一下注册表或是安装一个 NET 就可以了...

大神,那个删除能否具体一点!!!小弟菜鸟,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r 进入命令行,然后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

我打开运行之后,打win+r 无法进入相应的文件的  麻烦大神具体指教指教!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win+r 进入命令行,然后输入RegEdit进入注册...

大神,这个这么办呢?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修改一下注册表或是安装一个 NET 就可以了...

大神,这个这么办呢?谢谢啦!!!!

网友D:
删除了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项,不行从装系统快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删除了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

方法正确,已经解决了!谢谢了

网友E:
   1,删除了注册表中的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项

   2,如还是不行就安装新版本的 Microsoft.NET  Framework

网友:
重启电脑,找到注册表中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PendingFile Rename Operations项,删除就行了,我安装过很多,但有些电脑直接就可以安装。不知你的电脑是XP系统还是Win7系统,Win7系统还分32位和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