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急停按钮和总停止按钮这俩个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5-05-29):
小弟初学,还望大神多多赐教!

网友A:
急停发生在紧急情况下,操作人员出手要快,准。

这就要求急停按钮带自锁功能,个头要长得大一点。

总停,就是普通的停止按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急停发生在紧急情况下,操作人员出手要快,准。这就要求急...

哦哦,好的,多谢

网友B:
急停按钮,需要设备立刻制动在当前状态,防止事故损害进一步扩大;

总停按钮,按下后设备会按照工艺要求自动按顺序停车,需要相关逻辑动作且一般不会立刻停止;

网友C:
急停按钮: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迅速按下的按钮,带锁扣功能,在没有解除故障前不能打开。

总停按钮:一般停止按钮,一般是触点式按钮,不带锁扣功能。

网友D:
急停----顾名思义,就是紧急时候才用到的,必须醒目、容易操作、起到关键作用,自锁也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需要设备立刻制动在当前状态,防止事故损害进一...

你说的好像工作系统按下停止按钮之后,系统单周期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急停按钮,需要设备立刻制动在当前状态,防止事故损害进一...

好的,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