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电控柜接线问题,求达人

楼主(2015-05-29):
PLC是200继电器输出的,加了中间继电器,领导说数字量输出加熔断器,怎么加?加多大的?

网友A:
每路输出加0.5A的熔断器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路输出加0.5A的熔断器就可以

谢谢慧慧,这个0.5A是根据什么算出来的?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的功率

通用经验是这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继电器的功率通用经验是这个值

 太感谢了

网友B:
看三菱的手册继电器线圈回路标配是3A的熔断器。

网友C:
真是官大压得住人噢 ,其实不加也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是官大压得住人噢 ,其实不加也没多大问题。

 hehe

网友D:
一般都不会烧线圈,大多数是烧触头

网友E:
继电器输出再加继电器,控制什么负载呢?

为何不选用晶体管输出

网友F:
在每一组公共点加一个2A的就好了,因为一般继电器输出型PLC都是2A容量

网友G:
老大说加就加,不说的一般都不加。hehe

网友E:
广告,我是见了就删!

当然跳骚市场例外

网友H:
你们领导给你们找事做,不加也没关系

网友I(2015-08-13):
真是没有必要加保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