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人机为何不能调用PLC内部寄存器

楼主(2015-05-29):
如题 本人刚刚接触PLC和人机 希望有大神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遇到问题:

        我使用的是台达人机B07S411和台达PLC 20EX00T2 链接好通信线后 发现触摸屏可以控制PLC输出动作

但是触摸屏没法控制调用PLC的内部寄存器 比如 PLC程序写成

然后用触摸屏给M0闭合 但是过了4秒 Y0 也没有动作 但是如果在触摸屏上加个 触发Y0的设on 按钮 按下后按钮 Y0是有输出的 不知是怎么回事 求解答

网友A:
你看下 你人机上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按钮

网友B:
查看下你的触摸屏M0按钮的类型,是保持型还是交替型?保持型松开久复位了,交替型是一直保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看下你的触摸屏M0按钮的类型,是保持型还是交替型?保...

是设on的 我在触摸屏上用灯查看MO状态是on的 但还是没有触发PLC的时间继电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看下 你人机上用的是什么类型的按钮

就是设on的 保持那种

网友D:
这么奇怪的事情,你的PLC是不是处于stop状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么奇怪的事情,你的PLC是不是处于stop状态

不是啊 上电了 是run状态灯 而且 用触摸屏可以控制PLC Y0 输出 就是需要调用PLC寄存器的指令都不好使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这两款,想问问触摸屏的GND是接PLC的SG端吗?用的COM 2的RS485通信。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好,我也用的这两款,想问问触摸屏的GND是接PL...

你好 据我所知 PLC与触摸屏如果都是台达的 有专门的RS232通信线,触摸屏的GND是供电接地的 如果单纯的为了触摸屏和PLC通信可以选择232 数据线 很方便 不知道你用485通信是否有特别需求。至于触摸屏的485通信可以参考说明书中关于com2口pin编号的功能对应D+ D- 和GND

希望回答对你有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查看下你的触摸屏M0按钮的类...

网友G(2015-08-25):
如果M0的按压时间少于4秒,Y0是不会导通的;更何况还没有自保。建议设定人机的“最小按压时间”。

网友H(2015-09-30):
学习一下,最近也在搞台达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