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变频器的无线控制 不方便拉线 求方案??

楼主(2015-05-29):
我们钢厂鼓风机用变频器控制调速,想在距离500米外的控制室通过一台西门子PLC远程遥控变频器,拉线不方便,你们有这个方面的案例吗?

网友A:
500米选无线遥控有点费劲,找找吧。

网友B:
很多方案,可以用无线,比如DTD433MA,又便宜,1km都没问题呀

网友C:
采用光纤为佳。。。。

网友D:
有。在工业现场由PLC远程控制变频器的应用非常常见,如果挖沟布线不便或者变频器在移动设备上,那么采用无线通讯就是最佳方案。

这个案例以西门子PLC和台达的变频器为例来说明PLC与变频器之间的无线通讯过程。阅读原文: http://url.cn/a5wPk8

PLC无线通讯专家免费咨询:400-9608-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