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装磁翻板液位计

楼主(2015-05-29):
  顶装磁翻板液位计根据浮力原理和磁性耦合作用研制而成。当被测容器中的液位升降时,液位计主导管中的浮子也随之升降,浮子内的永久磁钢通过磁耦合传递到现场指示器,驱动红、白翻柱翻转180。,当液位上升时,翻柱由白色转为红色,当液位下降时,翻柱由红色转为白色,指示器的红、白界位处为容器内介质液位的实际高度,从而实现液位的指示UHZ-517C系列顶装磁翻板液位计,是本公司引进、吸收国外同类产品,并加以吸收、消化、提高,按原化学工业  部颁布的磁性液位计标准HG/T21584-95研制生产的产品。可用于各种塔、罐槽、球形容器和锅炉等设备的介质液位检测。顶装磁翻板液位计可以做到高密封,防泄漏和适应高压高温、腐蚀性条件下的液位测量,具有可靠的安全性,它弥补了玻璃板(管)液位计指示不清晰,易破碎的不足,不受高、低温度剧变的影响,不需多组液位计的组合。全过程测量无盲区,显示醒目、读数直观,且测量范围大。特别是现场指示部分,由于不与液体介质直接接触,所以对高温、高压、高粘度、有毒有害、强腐蚀性介质,更显其优越性。因此,它比传统的玻璃管,板式液位计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安全性、先进性、实用性。

  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的最显著特点是液体介质与指示器完全隔离,所以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常安全、可靠、耐用,而且各种型号的液位计配上液位报警、控制开关,可实现液位或界位的上、下限越位报警,控制或连锁;配上静压式液位变送器或干簧-电阻式液位变送器,可将液位,界位信号转换成二线制4-20mADC标准信号,实现远距离指示、检测、记录与控制。该系列顶装磁翻板液位计可广泛适用于电力、石油、化工冶金环保、船舶、建筑、食品等各行业生产过程中的液位测量与控制。

  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设计

  2. 1 电源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设计

  本设计主要由 3. 3 V 为系统供电。由于 USB 资源较为丰富,因此采用 USB 供电方式,方便调试,成品后改为桥堆整流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或干电池提供+5 V 直流电源,然后通过线性 LDO 芯片进行稳压滤波得到稳定的3.3 V电源,如图2 所示。图2 电源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设计2. 2 AD 采样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

  由于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中采用+3. 3 V 电源供电,没有负电源,因此将 AD 的基准置为最高,即最大量程。REFP 引脚接3.3 V,REFN 引脚接 GND,如图 3 中 AD 芯片的引脚9,引脚10 所示。图3中U4为OTP538U,这是一个热电偶,可以根图3 AD 采样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设计据红外光的强弱,以电动势的方式表现出来。它的输出信号为差模信号。而 R11 与 R12 组成一个分压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将3.3 V 电压分压为1.75 V,然后叠加在传感器的负信号引脚上,一并送入 AD。这是由于 AD 的 AINP与 AINN 引脚输入差模信号,但是具有幅值要求,传感器直接输出的信号不能满足其要求,因此需要将信号加入一个1.75 V 的电压,使得能够满足条件。此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中的电容 C15、C16 和 C17 是为了滤除信号中的干扰,使信号更加稳定。根据ADS1230 的外部引脚说明,当GAIN 为1 时,PGA( 增益) = 128。

  2. 3 单片机控制部分

  本设计中,核心部分采用 MSP430G2553 单片机,最小系统如图4 所示。本顶装磁翻板液位计电路中,所涉及到的元件较少,JP1 是一个下载调试口,与硬件仿真器相连接,可以用来下载程序,调试程序等。本设计中主要采用单片机内部 DCO 可调振荡器,因此外部不存在晶振等多余的外围器件。

  2. 4 蓝牙串口接口

  蓝牙模块的硬件接口如图 5 所示,取蓝牙模块的VCC、GND、TXD、RXD 与单片机相连接进行通信,并通过 D3,D4 指示蓝牙模块与单片机之间的通信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