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拔式接线端子在混合式伺服驱动器上的应用

楼主(2015-05-29):
    混合伺服技术及步进、伺服驱动技术为一体,该类系统采用闭环控制模式,很据安装在电机轴上的编码器实时反馈当前的指令输出信号,指令输入信号与实际输出信号比较产生位置偏差,然后输入为控制系统进行位置补偿控制,实时纠正电机轴的位置偏差,从而实现步进电机不丢失。在输出信号的端口,插拔式接线端子排的出现规范了接线的正确性,这里,联捷将带你一起走进混合系统内部接线端子的连接世界。

    插拔式接线端子隶属连接器的范畴,其最明显的应用特征为插头与插座分离使用,在实际使用中,将插座焊接在电路板中,配合插头即可实现功用。

    在上述应用中,该种连接方案为联捷LC2系列产品,其导线的插入方向平行于线路板。插头在安装时刻相互贴紧节省空间;由于接入导线的防爆与插拔方向垂直,在取下端子时,导线将不会受到挤压;

    LC2系列按照进线方式的不同又可分为A面和B面两类。如下图所示,

    本系列可提供3.5/3.81/5.0/5.08/7.5/7.62六种间距产品,产品最高位数可实现24位(需提前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