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对电量累积和流量累积

楼主(2015-05-29):
一、通过一个电流互感器取三相电源的一相,通过EM235模拟量模块取4~20Ma的模拟量,请问如何通过程序实现电量的累积??

二、运用的压缩空气的流量计,也是通过EM235模拟量模块取4~20Ma的模拟量,请问如何通过程序实现对流量的累积??

如果有相关的程序,请发给我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用485通信了。。。。。

网友B(2018-08-30):
1, 电量的累计可以用每秒的定时器采集模拟量值, 再计算得到瞬时功率,再乘以1/3600,得到的就是每秒的电能(因为电能单位是千瓦时,是按小时为计量单位的),再把电能累加, 一个小时加3600,2个小时加7200,得到累加电量; 2, 方法相同.只是不用乘 1/3600 ,直接累加就可以。

网友C:
回收AB+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新旧不限!158-0616-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