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质发电系统除尘系统操作规程

楼主(2015-05-29):
生物质发电系统除尘系统操作规程

目录

一、 基本结构

1、 气箱脉冲式袋除尘器

2、 旋风除尘器

3、 旁路系统

二、 收尘工艺及原理

三、 触摸屏操作说明

四、 系统启停说明

1、 初次启动前的准备

2、 初次启动方法

3、 一般启动方法

4、 一般停机方法

五、 日常维护 检修

  1、一般规定

  2、袋式除尘器运行

  3、日常维护

六、易损件清单

一 基本结构

     本系统的基本结构由气箱脉冲式袋收尘器、旋风除尘器、旁路系统三部分组成,下面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三部分的构成:

    1、气箱脉冲式袋收尘器

     主体结构由防雨、气路系统、箱体、袋室、灰斗、进出风口、钢结构支腿、楼梯、栏杆、清灰控制器等组成。

(1)气路系统

 这种型式在滤袋上方不设喷吹管,而是将一定数量的滤袋组合为一个箱体,每个箱体上有一个或两个较大口径的脉冲阀,见图2。清灰时从脉冲阀喷出来的气体直接冲入箱体并进入滤袋,使滤袋产生振动,加上逆气流的作用使滤袋上的粉尘脱落下来,从而完成清灰过程。

    气箱脉冲式袋收尘器技术先进,使用的脉冲阀数量少,袋口上方没有喷吹管,所以结构简单,维护方便,且价格便宜。同时,气箱脉冲式的适应性很强,在新型干法水泥生产线的所有扬尘点都可以选用。如用于捕集高浓度的含尘气体,更能发挥其优越性。以带有O-Sepa选粉机的水泥粉磨系统为例,O-Sepa选粉机分离出的产品全部由这种袋收尘器收集,其进口气体的含尘浓度高达1000g/m3以上。如采用普通的袋收尘器,就会出现滤袋阻力增大,选粉机的处理风量下降,其结果是产量降低、单位能耗增高。

    (2)箱体

箱体主要是固定袋笼、滤袋及气路元件之用,并制成全密闭形式,清灰时,压缩空气首先进入箱体,并冲入各滤袋内部。箱体顶部作成1.5度斜面,在户外使用时可防止积水,顶部还设有人孔检修门,安装和更换袋笼、滤袋全部在这里进行,十分方便,根据规格的不同,箱体内又分成若干个室,相互之间均用钢板隔开,互不透气,以实现离线(off –line)清灰。每个室内均设有一个提升阀,以通断过滤烟气流。

(3)袋室

袋室在箱体的下部,主要用来容纳袋笼和滤袋,并形成一个过滤空间,烟气的净化主要在这里进行,同箱体一样,根据规格的不同也分成若干个室,并用隔板隔开,以防在清灰时各室之间的相互干扰,同时形成一定的沉降空间。

(4)灰斗

灰斗布置在袋室的下部,它除了存放收集下来的粉尘以外,还作为进气总管使用(下进气式),当含尘气体进入袋室前先进入灰斗,由于灰斗内容积较大,使得气流速度降低,加之气流方向的改变,使得较粗的尘粒在这里就得到分离,灰斗内布置有螺旋输送机或空气斜槽等输送设备(如果是煤磨或者电厂用除尘器,一般不需要这些输灰系统),出口还设有回转卸料器或翻板阀等锁风设备,可连续进行排灰。

 煤磨用除尘器、电厂锅炉用除尘器、生物质锅炉用除尘器灰斗另设有震动电机、加热器、料位计、PT100等设备。煤粉及生物质粉灰粘性较大、易粘附、结块、灰质轻等特点,灰斗安装震动电机、加热器设备;针对生物质粉灰易结块的特点,可在卸料口处添加空气泡喷吹、打散。

   (5)进出风口

进出风口根据收尘器的结构形式分为二种,32系列的进风口为圆桶型,直接焊在灰斗的侧板上,出风口安排在箱体下部,袋室侧面,通过提升阀板孔与箱体内部相通,其他系列的进出风口制成一体,安排在袋室侧面、箱体和灰斗之间,中间用斜隔板隔成互不透气的两部分,分别为进气口和出气口,这种结构形式体积虽大些,但气流分布均匀,灰斗内预收尘效果好,适合于烟气含尘浓度较大的场合使用

   2 、旋风除尘器

    旋风式除尘器由筒体1、锥体2,进气管3、排气 管 4和排灰口5等组成。旋风除尘器是利用旋转气流所产生的离心力将尘粒从合尘气流中分离出来的除尘装置。它具有结构简单,体积较小,不需特殊的附属设备,造价较低.阻力中等,器内无运动部件,操作维修方便等优点。旋风除尘器一般用于捕集5-15微米以上的颗粒.除尘效率可达80%以上,近年来经改进后的特制旋风除尘器.其除尘效率可达95%以上,旋风除尘器的缺点是捕集微粒小于5微米的效率不高。            旋风除尘器内气流与尘粒的运动概况:旋转气流的绝大部分沿器壁自圆简体,呈螺旋状由上向下向圆锥体底部运动,形成下降的外旋含尘气流,在强烈旋转过程中所产生的离心力将密度远远大于气体的尘粒甩向器壁,尘粒一旦与器壁接触,便失去惯性力而靠入口速度的动量和自身的重力沿壁面下落进入集灰斗。旋转下降的气流在到达圆锥体底部后.沿除尘器的轴心部位转而向上.形成上升的内旋气流,并由除尘器的排气管排出。
自进气口流人的另一小部分气流,则向旋风除尘器顶盖处流动,然后沿排气管外侧向下流动,当达到排气管下端时,即反转向上随上升的中心气流一同从排气管排出,分散在其中的尘粒也随同被带走。

旋风式除尘器的组成及内部气流
1-筒体;2-锥体;3-进气管;4-排气管;5-排灰口;

6-外旋流;7-内旋流;8-二 次流;9-回流区。

3、旁路系统

主要由三通口、双向换向阀、直筒、平台、栏杆、爬梯等部分组成。此部分的工作原理:当温度高于某值或者低于某值时,双向换向阀关闭而走旁路;温度在设定的范围内时,双向换向阀开启进行收尘工作。

二、收尘工艺及原理

该除尘系统由旋风除尘器、旁路系统、气箱脉冲袋式除尘器两部分组成。

旋风除尘器是除尘装置的一类。旋风除尘器结构简单,易于制造、安装和维护管理,除尘机理是使含尘气流作旋转运动,借助于离心力将尘粒从气流中分离并捕集于器壁,再借助重力作用使尘粒落入灰斗。同时,此物料较轻,在引风机负压作用下,有可能把锅炉内尚未完全熄灭的物料带进袋式除尘器内,对滤袋造成烧灼威胁,所以旋风除尘器还起到前期碰撞灭火的作用。

气箱脉冲袋收尘器是美国富乐公司具有八十年代技术水平的高效收尘器,它集分室反吹和喷吹脉冲等收尘器的优点,克服了分室反吹时动能强度不够和喷吹脉冲清灰过滤同时进行的缺点,因而增强了使用适应性,提高了收尘效率,延长了滤袋使用寿命。

气箱脉冲式袋收尘器的工作原理   当含尘烟气由进风口进入灰斗后,一部分较粗尘粒在这里由于惯性碰撞、自然沉降等原因落入灰斗,大部分尘粒随气流上升进入袋室,经滤袋过滤后,尘粒被阻流在滤袋外侧,净化的烟气由滤袋内部进入箱体,再由阀板孔、出风口排入大气达到收尘的目的。参见图(1)、图(2),随着过滤过程的不断进行,滤袋外侧的积尘也逐渐增多,从而使收尘器的运行阻力也逐渐增高,当阻力增到预先设定值(1245~1470Pa)时,清灰控制器发生信号,首先控制提升阀将阀板孔关闭,以切断过滤烟气流,停止过滤过程,然后电磁脉冲阀打开,以极短的时间(0.1~0.15秒)向箱体内喷入压力为0.5~0.7Mpa的压缩空气,压缩空气在箱体内迅速膨胀,涌入滤袋内部,使滤袋产生变形、震动、加上逆气流的作用,滤袋外部的粉尘便被清除下来掉入回斗,清灰完毕后,提升阀再次打开,收尘器又进入过滤状态。

上述的工作原理及图(1)(2)所表示的仅是一个室的情况,实际上气箱脉冲式袋收尘器是由多个室组成的,清灰时,各室分别顺序进行,这就是分室离线清灰,其优点是清灰的室和正在过滤的室互不干扰,实现了长期连续作业,提高了清灰效果。

一个室从清灰开始到结束,称为一个清灰过程,清灰过程一般3~10秒,从第一个室的清灰结束,到第二个室的清灰开始,成为清灰间隔,清灰间隔的时间长短取决于烟气参数、选型的大小等,短则几十秒钟,长则几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清灰间隔又可分集中清灰间隔和均匀清灰间隔二种,所谓集中清灰间隔是指从第一室清灰开始到最后一个室清灰结束以后,全部室进入过滤状态,直至下一次清灰开始;而均匀清灰间隔则在最后一个室清灰结束以后,仍以间隔相同的时间启动第一室的清灰。因此均匀清灰的清灰过程是连续不断的。从第一室的清灰过程开始到该室下一次的清灰过程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称为清灰周期,清灰周期的长短取决于清灰间隔时间的长短。

上述清灰动作均由清灰控制器进行自动控制,清灰控制器有定时式和定压式二种,定时式是根据收尘器阻力的变化情况,预置一个清灰间隔时间,收尘器按固定预置时间进行清灰,这种控制器结构简单,调试、维修方便,价格便宜,使用于工况条件比较稳定的场合,定压式是在控制器内部设置一个压力转换开关,通过设在收尘器上的测压孔测定收尘器的运行阻力,当达到清灰阻力时,压力转换开关便送出信号,启动清灰控制器进行清灰,这种控制器能实现清灰周期与运行阻力的最佳配合,因此非常适合工况条件经常变化的场合,但仪器较复杂,价格也比较贵。

三、触摸屏操作说明

初次送电后触摸屏进入主界面,显示“****环保”,左下角显示日期,右下角显示时间,点击“下页”后进入收尘器运行画面(如图一)。

(图一)

        1 左上角有“程序/差压”选择按钮、“停止/运行”按钮,

1.1 当“程序/差压”显示“程序”时,表示收尘器处于“程序”运行模式,“停止/运行”显示“运行”时,即收尘器的“提升阀”和“脉冲阀”的运行由时间控制,“清灰间隔设置”0-999S可调,时间设置100-150S为宜(由于受进口浓度及风量影响,“清灰间隔时间”也可参考“总差压”来设定)(如图二);

1.2 当“程序/差压”显示“差压”时,表示收尘器处于“差压”运行模式,“停止/运行”显示“运行”时,这时的运行状态由总差压变送器的检测值来决定,故在本收尘器正常运行前需根据收尘器的运行工况先设定下限和上限的值,总差压的显示在本页的“总差压” 下显示。当变送器检测到的“总差压”高于“差压上限设置”时收尘器开始清灰,清灰间隔按照“清灰间隔设置”时间进行清灰。“差压上限设置”为1200-1470Pa为宜,即高于此值除尘器开始清灰(如图二);

1.3 当“提升阀”为“红色”状态时,表示该袋室处于收尘状态,即“提升阀”处于开启状态,“脉冲阀”停止工作;当“提升阀”为“绿色”状态时,表示该袋室处于清灰状态,即“提升阀”处于关闭状态,“脉冲阀”开始工作(如图二);

1.4 分室压差在对应的袋室显示,此压差为巡检压差,即每3S巡检一个袋室,巡检到此袋室时,即显示此袋室的及时压力,巡检一个周期约为54S。分室压差主要反映此袋室滤袋是否破损与此袋室脉冲阀是否正常工作(如图二);

1.5对应的灰斗温度显示在对应的画面上,此值巡检显示,低于“加热下限”,将自动启动加热;高于“加热上限”,将自动停止加热(注意:由于PT100的电阻、传输数据线的电阻、数据线长距离传输的影响,在PT100采集信号时,基数有可能受其影响而偏高)(如图二);

(图二)

2旁路系统操作

 屏幕右边有“1#旁路”“2#旁路”的“手动/自动”“停止/运行”按钮(如图二)。

2.1当“手动/自动”处于“手动“、 “停止/启动” 处于“启动“时,旁路阀工作(如图二);

2.2当“手动/自动”按下时处于“自动“状态、“停止/启动”处于“启动”时,旁路系统按照下述两点运行(如图二)。

2.2.1当“总温度”的检测值高于“旁路高限设定”或低于“旁路低限设定”时,旁路阀启动,避免过热气体或者是爆管时的高湿气体进入收尘器(如图二);

2.2.2当“总温度”在“旁路低限设定”值与 “旁路高限设定”值时,旁路阀自动关闭,收尘器投入正常运行(如图二)。

    3 当收尘器需要改变清灰间隔时,点击“清灰间隔设定”按钮在弹出的键盘中点击所需的数字即可(如图二)。

4 当物料达到料位计或出现故障时控制柜上的报警器将鸣叫,提醒检查故障,需要报警停止时可以按下消铃开关按钮(如图二)。

5 手动清灰

5.1当需要手动清灰时按下页按钮进入手动清灰画面。需要清灰时,“手动清灰选择”须处于“停止”状态,点击“提升阀”至“手动”,提升阀工作(即提升阀关闭),这时点击“脉冲阀”下“停止”至“启动”,即可清灰。清灰完毕后,把“提升阀”复位至“程序”,全部清完后,把“手动清灰选择”复位至“启动”,收尘器即可恢复程序工作(如图三)。

(图三)

6 震动电机运行:

进入震动电机运行画面后,每个电机面板上有“故障指示(正常)”、“连续/间隔”、“停止/启动”按钮(如图四)。

6.1在首次工作时需设定“震动工作设定(震动工作时间)”和“震动间隔设定(震动间隔时间),“震动工作设定”是震动电机工作的时间,“震动间隔设定”是震动电机停止的时间(如图四);

6.2当“连续/间隔”处于“连续”、“停止/启动”处于“启动”时,震动电机将连续运行(如图四);

6.3当“连续/间隔”处于“间隔”、“停止/启动”处于“启动”时,震动电机将按设定的工作时间与间隔时间运行。当震动电机出现故障时,对应的故障指示将显示故障(如图四)。

         (图四)

         7加热画面:

7.1本画面操作和显示加热器的工作状态,在工作前需设定“加热下限”和“加热上限”的值;每个灰斗上显示的温度为PT100传感器的巡检温度,5S巡检一个灰斗,30S 巡检一个周期,所以灰斗上显示的温度不是及时温度(如图五);

7.2当“连续/自动”处于“连续”、“停止/启动”处于“启动”时,加热器将连续加热(如图五);

7.3当“连续/自动”处于“自动”、“停止/启动”处于“启动”时,加热器将根据PT100传感器的值在“加热下限”值时加热,达到"加热上限"的值时停止加热(如图五)。

        (图五)

          8 “袋笼检测设值”是指每个袋室检测间隔时间,当袋室压力低于0Pa时,则袋笼检测有’正常”变为“故障”(如图六)。

      (图六)

      9历史趋势可查阅总压差、总温度、灰斗温度的历史趋势,同时总压差、总温度、灰斗温度的曲线与数据都及时的显现在此图上(图七)。

 (图七)

四、系统启停说明(控制室控制柜简称为“控制柜”,现场操作箱简称为“操作箱”)

1、初次启动前的准备

     除尘器在安装完毕后或者长期停机后再次启动时应进行如下检查。

1.1检查需要密封焊缝是否漏气,气路系统是否漏气,提升阀及脉冲阀是否按照次序工作,工作压力是否正常,检修门压紧螺栓是否压紧,花板安装是否符合安装工艺,振动电机启停是否正常,料位计、PT100、加热器工作情况是否正常,楼梯是否安装牢固,照明是否充足;

1.2 对控制系统要按照PLC的运行情况,此外还要检查风机的工况、进口风量、风机压头是否正常,空压机工作是否正常,输灰系统是否正常工作。所有仪表、电源开关、调节器、监视及报警信号、保护装置的功能是否完好。

2、初次启动方法

     经检查除尘系统安装良好后方可使用,初次启动的操作方法。

      2.1 在初次启动前要对加热器提前至少6-8小时通电,对灰斗进行加热。

   2.2 通压缩空气,开启截止阀,清除过滤器内杂物,调整减压阀,开启储气罐排污阀,对储气罐内污物及含油含水气体进行清理。

   2.3 手动对脉冲阀多次、逐个喷吹,并用小锤敲打压气管,以彻底清除压气管内残留的污物,以免在正式工作时损害脉冲阀,或者造成脉冲阀漏气。

   2.4 从镀锌管上去掉两旁路快速接头,开启“气源三联体”处阀门,并用小锤敲打镀锌管,以彻底清除压气管内残留的污物,以免焊渣或污物进入气缸,对气缸造成危害。

3、一般启动方法

    在锅炉正常停炉后,袋式除尘器离线1天或更多天后恢复在线时,应采用下列启动方法:

3.1先对控制柜及现场控制柜通电;

3.2在启动前至少6-8小时即向灰斗加热器通电加热;

     控制柜“连续/自动”点击到“自动”状态,“停止/启动”点击到“启动”状态,设定“加热下限”40-50℃为宜,设定“加热上限” 100℃为宜(如图八);

(图八)

3.3把控制柜 “程序/压差”点击为“程序”,“停止/启动”点击为“启动”状态,现场控制柜打到“远控/手动”打到“远控”状态,“清灰间隔设置”一般100-150S为宜(如图九);把提升阀由“程序/手动”全部点击为“程序”状态(如图十)。

(图九)

(图十)

3.4全部开启旁路

     控制柜 “1#旁路、2#旁路” “手动/自动”点击为“手动”状态,“停止/启动”点击为“启动”状态;同时,把现场“顶部手动清灰”控制箱打到“停止”状态,此时进入旁路工作状态(详细启停状态见表一);“旁路低限设定”一般不低于100℃为宜,“旁路高限设定”一般不高于155℃为宜(注意:此控制操作箱上“远控/手动”是对脉冲阀及提升阀控制,现场控制箱上旁路不受“远控/手动”控制,旁路的远程与手动操作是有“自动/停止/手动”控制,旁路打到“自动”由远程控制,打到“手动”由现场控制)(如图九)。

就地

远控

自动

停止

手动

自动

停止

手动

1#

2#

1#

2#

1#

2#

1#

2#

1#

2#

1#

2#

手动启动

手动停止

自动启动

自动停止

(表一)

说明:表格内向上箭头表示阀板处于提升状态(即滤袋投入运行),向下箭头表示阀板处于关闭状态(即处于旁路状态)。

 3.5通压缩空气

    开启储气罐前总阀门,压力达到0.4-0.55Mpa时,开启“气源三联体”(也叫“油污分离器”)前阀门,压力达到0.3-0.35Mpa,观察“总差压”是否正常(300-500Pa左右)。

 3.6滤袋全部投入前,要求开启一个旁路,另一旁路走滤袋,对滤袋进行预热、喂灰2小时左右为宜,而后开启全部滤袋(注意:预热是为了防止滤袋骤然受热,从而影响滤袋寿命;喂灰是为了形成二次粉灰层,提高过滤效果)。

  3.6.1 “1#旁路”“手动/自动”点击为“自动”状态,“停止/启动”点击为“启动”状态;“2#旁路”“手动/自动”点击为“手动”状态,“停止/启动”点击为“启动”状态(如图九)。

  3.7  旁路全部切换为滤袋

  “1#旁路、2#旁路”“手动/自动”点击为“自动”状态,“停止/启动”点击为“启动”状态(注意:现场控制箱“远控/手动”打到“远控”时,由远程控制;打到“手动”时远程无法控制----现场优先原则)(如图九);

3.8 开启振动电机

控制柜触摸屏上“间歇/连续”点击到“间歇”状态,“停止/启动”点击到“启动”状态,调整“震动工作设定”设定3-5S为宜,“震动间隔设定”设定2400-3600S为宜,同时,现场控制箱“间歇/连续”打到“间歇”状态(注意:出现积灰现象,可把震动电机调到“连续”状态,连续震动时间不宜超过8S)(如图十一);

图十一

4、一般停机方法

4.1  控制柜下页“1#旁路、2#旁路”全部打到“手动/启动”状态,同时,把现场“顶部手动清灰”控制箱打到“停止”状态,观察“总差压”是否正常(《800Pa);

4.2  控制柜“程序/差压”点击为“程序”,“启动/停止”点击为“停止”状态,观察“总差压”(《800Pa);

4.3 脉冲阀手动喷吹1-2个周期后,关闭“储气罐”前阀门;

4.4 加热控制界面,“启动/停止”点击为“停止”状态(注意:延续加热3-4个小时);

4.5 振动电机连续震动2-3次,“启动/停止”点击为“停止”状态;

     4.6 关闭电源。

五、日常维护、检修

收尘器能否保持长期高效的运行,日常的维护保养是至关重要的。

5.1 一般规定

5.1.1 生产单位应设环境保护管理机构,配备技术人员及除尘系统检测仪器,制定除尘系统运行及维护的规章制度。

5.1.2 除尘设施的操作和维护均应责任到人。岗位工应通过培训考核上岗,熟悉本岗位运行及维护要求,具有熟练的操作技能,遵守劳动纪律,执行操作规程。

5.1.3 除尘系统应在生产系统启动之前启动,在生产系统停机之后停机。

5.1.4 岗位工人应填写运行记录,严格执行交接班工作制度。运行记录按天上报企业生产和环保管理部门,按月成册。所有除尘器均应有运行记录,一般通风设备用除尘器运行记录可随同车间主机设备一起编制,热力设备用除尘器、处理风量大于100000m3/h 的通风设备用除尘器运行记录宜单独编制。记录间隔可取1~2h。

5.1.5 除尘工程中通用设备的备品备件按机械设备管理规程储备,专用备品备件如脉冲阀、滤袋、气动元件、绝缘材料等储备量为正常运行量的10%~15%。

5.1.6 应制定除尘系统中、大检修计划和应急预案。除尘系统检修时间应与工艺设备同步,每6 个月对主机配套的除尘系统主要技术性能检查一次,对可能有问题的除尘系统随时检查,检修和检查结果应记录并存档。

5.2 袋式除尘系统运行

5.2.1 除尘系统开机前,应全面检查运行条件,符合要求后按开机程序启动。

5.2.2 除尘系统的运行控制应与生产系统的操作密切配合,选择自动控制状态;系统风量得超过额定处理风量;生产工况变化时,应通过调节保证正常运行和达标排放。

5.2.3 除尘系统入口气体温度必须低于滤料使用温度的上限、且高于气体露点温度10℃以上;系统阻力保持在正常范围内。

5.2.4 存在燃爆危险的除尘系统应控制温度、压力和一氧化碳含量,经常检查泄压阀、检测装置、灭火装置等。一旦发生燃爆事故应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并逐级上报。

5.2.5 操作工每班至少应巡回检查一次各部件,保持设备和现场的整洁,及时发现隐患,妥善处理。

5.2.6 生产系统停机后,除尘器的清灰、排灰机构还应运行一段时间,且先停清灰,后停排灰。

5.2.7 冬季或高寒地区的袋式除尘器长时间停运后,启动时应采取加热措施,沿海等空气潮湿地方的水泥磨袋式除尘器负载运行启动前宜采用烟气加热,使除尘器内温度高于露点温度10℃以上。

5.2.8 在有冰冻季节的地区,除尘系统停机时冷却水和压缩空气的冷凝水应完全放掉。长期停车时还应取下滤袋,切断配电柜和控制柜电源。

5.3 日常维护

5.3.1设备运行中应设专人进行管理,并做好运行记录。

5.3.2管理人员应熟悉收尘器的原理、性能、使用条件,并掌握调整和维修方法。

5.3.3储气罐、气源三连体中的气水分离器应每班排除一次,同时气水分离器应每隔3-6月清洗一次,油雾器应经常检查存油情况,及时加油。

5.3.4电磁脉冲阀如发生故障,应及时的排除,如内部有杂质、水分,应进行清理,如膜片损坏应及时更换。

5.3.5使用定时式清灰控制器的,应定时测定清灰周期是否准确,否则应进行调整,使用定压式清灰控制器,应定期检查压力开关的工作情况,测压口是否堵塞,并进行清理。

5.3.6全部检修人孔门上的密封条如有损坏或老化,应及时更换。

定期测定工艺参数,如烟气量、温度、浓度等,发现异常,应查找原因并及时处理。

5.3.7定期检查气路系统、排灰系统工作情况,发现异常应及时排除。

5.3.8开机时,应先接通压缩空气至储气罐,接通控制电源,启动排灰装置,如果系统中还有其他设备,应先启动下游设备。

5.3.9停机时,在工艺系统停止后,应保持收尘器和排风机继续工作一段时间,以除去设备内的潮气和粉尘,必须注意的是,在收尘器停止工作时,必须反复对收尘器进行清灰操作(可用手动清灰)将滤袋上的粉尘除掉,以防受潮气影响而糊袋子。

5.310 停机时,在旁路系统开启的情况下,不必切断压缩气源,尤其在风机工作时,必须向袋室提升阀气缸提供压缩空气,以保证袋室提升阀处开启状态。

5.3.11收尘器在正常工作时,排灰装置不能停止工作,否则灰斗内很快会积满粉尘以致溢入袋室,迫使收尘器停止工作。

5.4  可能发生的故障及排除办法

(一)运行阻力大

原因可能

(1)烟气结露粉尘糊袋子;

(2)脉冲阀不工作;

(3)脉冲阀工作时提升阀未关闭;

(4)压缩空气压力太低;

(5)一个或多个提升阀处关闭状态。

排除方法:

Ⅰ 堵塞漏风,提高烟气温度;

Ⅱ 清理或更换;

Ⅲ 检查提升阀或清灰控制器;

Ⅳ 检查气路系统及空气压缩机;

Ⅴ 检查提升阀或清灰控制器。

  (二)运行阻力小

原因可能是:

(1)工艺系统不工作;

(2)滤袋破损;

(3)测压装置失灵。

排除办法:

Ⅰ 恢复工作;

Ⅱ 此时可见排放浓度增加,应更换或修补滤袋;

Ⅲ 更换或修理测压装置。

  (三)脉冲阀不工作

原因可能是:

(1)电源断电或清灰控制器失灵;

(2)脉冲阀内有杂物;

(3)电磁阀线圈烧坏;

(4)压缩空气压力太低。

排除方法:

Ⅰ 恢复供电,修理清灰控制器;

Ⅱ 仔细清理脉冲阀;

Ⅲ 更换;

Ⅳ 检查气路系统及压缩机。

  (四)提升阀不工作

原因及排除方法同脉冲阀。

  (五)滤袋的修理和更换

⑴一般情况下,滤袋是逐渐磨损的,引起磨损的主要原因是粉尘的磨削力,高温引起的滤料变质和化学物质的腐蚀,当粉尘的磨削力很强时,滤袋底部磨损最严重,系统容量的增加引起过滤速度增高也能加速磨损。

⑵收尘器不能使用破损的滤袋进行工作,否则会加速收尘器的报废。

⑶当个别滤袋发生小面积破损时,可以用旧的滤袋或同样材料新滤布将破洞补上使用,补洞方法是使用有机硅橡胶混合料进行粘接,只要粘接剂的使用温度、化学性能与工艺状况相适应便可。

⑷当大部分滤袋破损时,应进行全部更换,(当滤料在长期工作以后,滤料层内积聚的微细粉尘使其透气性能降低,而影响系统风量时,虽未损坏,也应进行全部更换)更换滤袋最好在收尘器停止工作时进行,此时应将清灰控制器关闭,打开顶部的人孔门,便可拆卸滤袋,拆卸时,先将袋笼取出,然后将滤袋上口的弹簧圈捏成凹形,向上拉出滤袋,安装新滤袋前,应将花板孔上的粉尘清理干净。

⑸如更换滤袋时,收尘器不能停止工作,则应将各个室分别离线隔室,然后分室进行更换滤袋,被隔离的室,应是提升阀处于关闭状态,同时脉冲阀不工作(为保险起见,可将脉冲阀电源切断)。在拆装滤袋时,因袋口有小量负压,应特别小心不要使袋子掉入灰斗。

六、易损件清单

           易损件

  使用部位

    备注

图号

名称

YF2003

袋室

Φ130*3600

YF2004

袋笼

袋室

脉冲阀膜片

气路系统

2.5"

连接胶管

气路系统

PT100

灰斗

压差变送器

袋室

本文来源于收集于网络

本文由,

生物质燃烧机木屑颗粒机模板破碎机粉碎机煤气发生炉,收集分享

帮忙增加下流量,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