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电压变化

楼主(2015-05-29):
现有一个8级电机  变频器控制    输入电压380V    变频器在50HZ时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380V   当调节输出频率到70HZ时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变成了460V。。。。请问1.这种变化正常吗?2.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3.怎么解决这种现象?

网友A:
这边变化不正常

无论变频器多少频率,输出电压都不会超过输入电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首先要问你是什么控制模式?

网友B:
VF模式,,张力控制

网友C:
变频器输出电压不会高于输入电压,首先应排除变频器出线干扰造成普通万用表测量电压不准,电压虚高,应使用带滤波的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