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怎么算累计流量好,PID还是普通算法

楼主(2015-05-29):
  1. 已知瞬时流量,求一段时间内,累计流量值

  2. 初步想法,1秒采集10次数据,求平均值,平均值乘以1秒,得出该秒内,累计流量值,感觉蛮靠谱的,但是,运算量大

  3. PID算法,这里适合用PID算法吗,看见好多人都说适合用,楼主我不会用啊,有没有实例,1200PLC或者200PLC即可

网友A:
PID算法做累加?

大哥,我承认《高数》是挂过科的,但你这样欺负人就太过分了哈!

100mS一个瞬时流量,1S一个累加?运算量大?

大哥,我表示没看懂呀!

网友B:
要用积分计算,,具体怎么计算我也不清楚,我以前是用中断累计的。如果流量计有通信协议的话,直接读取累计值就行了

网友C:
流量累计与PID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D:
pid好像只做压力,温度调节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