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电流采样选用什么样的互感器 求各位大神解答

楼主(2015-05-29):
我想采集一个电流信号然后经过互感器采样,转换成4-20mA的模拟信号输入plc的拓展模块,请问给位大神,我改怎么选择这个互感器,最好有型号推荐。谢谢

网友A:
5A电流互感器,然后到5A  AC/DC4--20mA模块,然后进PLC。或者,用5A  AC/MODBU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A电流互感器,然后到5A  AC/DC4--20mA...

有具体的品牌型号吗

网友B:
万能的TAOBAO 有   才20多块钱一个 你去找找

网友C:
这些网络上很多的,随便搜个电流互感器就行

网友D:
1楼说那么清楚  楼主还要型号   是否还要别人帮你询询价告诉楼主呢

网友E(2016-01-04):
我们公司就是做互感器的饿

网友F:
带通讯的5a电流采集模块+标准互感器就行了

网友G(2018-08-31):
选择互感器要根据检测的电流的量程来进行选择,比如3A还是30A,建议选择工作量程的两倍的型号,这样就有个可用区间,  这种检测的东西没有什么设计思路,就是根据工作的来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