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PB无法打开USB。求助

楼主(2015-05-29):
用的DOPSoft编程软件,触摸屏是DOPB07S411,第一次能够下载,第二次就无法打开USB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换台电脑重新装软件,也是第一次能下载,第二次就下载不了。求帮助啊。

楼主: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我也是这样。读不出了

网友B(2015-06-28):
DOPB07S410一样的故障,前不久我下载过,现在下载不了,搞了几天,什么方法都用了

网友C:
如果使用了旧版韧体,就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建议下载最新版的Dopsoft 2.00.04,升级到3.0090;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D(2016-04-04):
下载2.04的版本就可以,我以前也遇到过,电脑使用xp系统就出这个问题,在2,,004软件选项,模块设置,其他,设置usb,下载模式,DISK,,,,,,至此软件下载设置结束

进入人际系统,更改USB,下载端口2改为1口,就可以正常下载了

网友E(2016-07-09):
引用 网友D:
下载2.04的版本就可以,我以前也遇到过,电脑使用xp...

怎么进入人机系统啊??

网友D:
谢谢,这个问题我前段时间解决了,

网友F(2016-08-27):
此贴解决我今天遭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