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安装在冲床会跑偏,怎么回事?求大神 谢谢

楼主(2015-05-30):
冲床上料机安装冲床上,伺服位置一个小时后偏差.是冲床震动造成的吗.在冲床不冲时,伺服位置几个小时后无没偏差

网友A:
这种所谓机械手,直接扔了为佳

网友A:
1、机械配合间隙过大;

2、伺服电机没有一直加伺服使能信号;

3、写程序的是个250;

网友B(2017-01-05):
现在还不了解,进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