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原点偏差.求大神

楼主(2015-05-30):
伺服电机用开关找原点.精度有多少,有精度正负0.05MM的方法吗?

网友A:
用对射光纤通过0.1mm孔的孔做近点狗信号,同时近点蠕动速度尽量设定较低即可保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对射光纤通过0.1mm孔的孔做近点狗信号,同时近点蠕...

就看配置的传感器精度如何。

网友A:
还有就是伺服电机的编码器配置,不得低于17位,目前一般伺服电机主流是18位,机器人应用高精度是21位

网友C: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保证电机的精度正负1个脉冲,用现在最新的西格玛7的精度在 1/16777216,然后再用这个精度转化到外部的机械(减速比大小,皮带轮直径),看看是否在你需要的0.05mm之内。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