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大神们帮忙解决一下,谢谢

楼主(2015-05-30):
公司有台华兴数控710j系统(pc机),显示屏会卡机,就是鼠标点哪里都没反应,下面还按照预定的程序进行工作,除非断电重启才能解决问题,请问各位大神是否遇到这种类似的情况以及建议或者解决方案?

楼主:
求科普,求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A(2018-08-08):
应该是CPU资源不足了吧

网友B:
查看一下任务管理器进程,看看是什么内容导致CPU占用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