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控制俩变频器

楼主(2015-05-30):
威纶通和台达变频器485通讯控制速度启停监控电流电压频率,有个问题还没解决,在正常通讯变频器运行的情况下断开通讯线变频器还在一直运行,有什么办法在通讯中断的情况下变频器停止工作呢

网友A:
你这个是没办法解决的,除非变频器里面客户自己编写程序

网友B(2019-04-15):
变频器里面有这个功能设置的,应该是传输错误处理 停车方式,我用的是VFD M变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