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知道变频器及其部件的保养和更换吗

楼主(2015-05-30):
变频器是由许多电子零件构成的,例如半导体元件等,在使用和维护的过程中就涉及到更换某相关部件的问题,由于变频器的组成或其物理特性的原因,在使用一定的时期后会产生劣化,因而会降低变频器的性能,甚至会引起故障。所以,为了预防变频器出现故障,增加变频器的使用寿命,有必要对变频器的零部件进行定期更换。

1:更换冷却风扇

变频器主回路半导体器件冷却风扇加速散热,保证在允许温度范围内变频器的正常运行。而冷却风扇的寿命受限于轴承,大约为10000~35000h。当变频器连续运行时,需要在几年之后更换一次风扇或轴承。冷却风扇的更换期受周围温度的影响很大,在检查时发现异常声音,异常振动时,冷却风扇必须立即更换。

2:更换电容器

在中间直流回路使用的是大容量电解电容器,由于脉冲电流等因素的影响其性能要劣化。劣化程度受周围温度及使用条件影响很大,一般情况下,使用周期大约为5年。电容器的劣化经过一段时间后发展迅速,所以检查周期最长为一年,接近寿命尾声时最好为半年以内。

3:更换定时器。

定时器在使用数年之后,动作时间会有很大变化,所以最好在检查动作时间之后再进行更换。

4:更换熔断器。

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大于负载电流,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寿命约为10年,需要在此时间内检查维护甚至更换。

5:更换继电器/接触器。

继电器和接触器达到一定累积开关次数后,会产生接触不良的情况,由此需要检查和更换。

其次,知道了可能需要更换的元器件后,在这里简单补充一下更换元器件的基本要求。

1:搞清楚需要更换器件的基本参数与外形情况。基本参数包括额定工作电流、电容器的电容量、电阻器的电阻值、GTR达林顿器件的数值(电流放大系数)、IGBT(包括IPM)器件的开关特性与饱和电压等。外形要求包括外部尺寸、端子位置与安装形式等,然后按相同要求更换所需器件。

2:所有接插件拆卸时应作记录或记号,以免更换或恢复时错位。

3:功率器件与散热器的接触面要均匀涂上导热硅脂,并用螺钉紧固。

最后,大部分情况下,机器是处于运行状态的,当机器不在运行的时候,就需要对变频器进行妥善的保管:

1:保管

室内应干燥、无直接阳光、无腐蚀性气体、无灰尘;相对湿度在20%~90%且无霜冻;温度在-10~30℃之间(如果温度在4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6个月;50℃左右,保管期不超过3个月)。

2:维护

由于变频器的主电路与控制电路中使用较多的电解电容器,如果长时间不用,会使漏电的几率增加,耐压下降,即加速劣化(温度越高,劣化越快),因此,每年至少外加电源一次,使其修复通电时间为30~60min,特点是只需对变频器单体通电(不必接上电动机),把变频器的输入端接上电源即可。

网友A:
变频器内部有定时器??

楼主瞎说

网友A:
下次抄东西注意一点,错的不要超过来啊

网友B:
坏了就换,没坏就换的话,老板知道了不得了,hehe

网友C:
楼主有没有检查电解电容器好的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