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S7-200编程线

楼主(2015-05-30):
国产S7-200编程线怎么这么容易烧,是哪个元件烧毁,可以修理吗

网友A:
就知道其串口热插拔容易烧,关注中

网友B:
买带光电隔离的吧,比原装还好

网友C:
对带隔离的好

网友D:
S7-200通信线自己做一根就可以了啊,两个公头九针头,3-3,8-8连接,省事

网友E(2018-08-29):
编程线容易烧是很可能出现的,调试使用的时候现场和电脑电压的不匹配,导致浪涌加到线上面,就会烧通信芯片,建议使用隔离型的,这样电脑端和现场端隔离开来,就相对不容易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