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做夹紧?

楼主(2015-05-30):
现在需要做一个伺服夹紧案例,夹紧后要一直保持一个力,到时间后松开。有几个疑问想请教,伺服是不是做转矩控制?怎样保持夹紧一个力而伺服不过载?熟悉的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具体的过程?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做转矩控制即可

网友B:
   这个咱不会做,只能 观看高手

网友C:
弄懂了什么叫转矩控制没有?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做转矩控制即可

网友D:
液压的效果更好,为什么不用液压。伺服做转矩控制,或者到预定位置零速伺服就可以。

网友E:
使用伺服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C:
伺服电机的转矩是动态的,

引用 网友E:
使用伺服转矩控制模式。

网友F:
数控机床中的第四轴为伺服定位,定位完成后一般有气动或液压装置把转台锁紧,锁紧信号出来后执行伺服关断,伺服处于自由状态。这样在机床进行重切削时不会导致伺服警告。

楼主(2015-07-22):
引用 网友C:
伺服电机的转矩是动态的,回复内容:对: zhu8604...

请问伺服电机转矩是动态的怎么理解,是不是该案例不能用转矩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