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伺服电机抖动

楼主(2015-05-30):
伺服电机型号1ph7133  电机轴承坏 换了以后飞车 从厂家购进新伺服电机 装上以后电机抖动厉害 伺服换过也不行 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用排除法,1.将电机从负载脱开,然后上电,看电机抖动不,如果抖动说明电机安装有不同心2.如果仍然抖动,调参数,位置控制器和速度控制器的增益和积分时间。减小增益看抖动是否减轻。

网友B: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用排除法,1.将电机从负载脱开,然后上电,看电机抖动不...

联轴器安装不平行,最好换新联轴器,测试动平衡

网友E:
U.V.W相序和伺服驱动器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