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 PLC怎么控制伺服啊

楼主(2015-05-30):
西门子S7-200 PLC怎么控制伺服啊

网友A(2018-04-19):
你想控制它做什么呢,具体动作呢

网友A:
时间太久了,估计早就不看咯

网友B:
用Modbus协议通讯吗 大连德嘉DP-Modbus可以通过300的DP协议转换成modbus协议,连接一些仪表,变频器等仪器设备,走Modbus协议,可以作为DP从站连接Modbus设备,Modbus可以作为主站或者从站都可以,功能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