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编程软件,编好了送到PLC里了它就是运行不了

楼主(2015-05-30):
大家好我是一只菜鸟刚学PLC,请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了因我是新手还没有积分给您,请谅解。型号:DVP16ES200R。这是一个:起,保,停,电路,我把开关拨到STOP编好程序送进了PLC.程序验正OK,点了运行,再点梯形图开始,点常开X0,Y0(接触器是实物)通。点X1,Y0断电不通,在编程软件上它正常。我把按钮开关接到实物上,把开关拨到RUN接通电,它就是没反映,实物上也没有接错线,S/S公共端,X0.X1.Y0对号入往的,输出端C0接零线,火线接触器线圈2015-05-3019:56:04

网友A:
可能你是接线问题,

网友B:
想都不用想   绝对是你的接线有问题

网友C:
可能是线要不是原件损坏

网友D:
你开关动作的时候,X点的灯亮吗?X灯不亮的话,你的S/S接的+24V  or  0V?你的开关公共端接的是不是  0V  or  +24V?   X灯亮,你的Y点灯亮?不亮的话,请把RUN、STOP开关拨到RUN ;或者检查接线(你模拟开关动作的话,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亮的话,检查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