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UC组网及通讯案例总结

楼主(2015-05-30):
今天我来总结一下最近一段时间搞的一个项目的通讯,先来说一下这个项目的大框:

欧姆龙PLC五套:

电源模块:PA205R       共5个

CPU模块:CJ2M-CPU32    共5个

通讯模块:DRM21        共5个

数字量输入模块:CJ1W-ID231  若干

数字量输出模块:CJ1W-OD231  若干

远程IO输入:DRT2-ID16       若干

远程IO输出:DRT2-OD16       若干

远程模拟量输入:DRT2-AD04   若干

触摸屏:NB10W-TW01B         5个

上位机二台

交换机一台

网络图如图

网络拓扑图

硬件连接完后,开始对各模块的拨码进行设置,

CPU上的拨码为该CPU的IP地址的节点号,五个CPU和两个上位机的IP不能完全相同,但必须在同一个网段。

DeviceNET网络:DRM21和每个远程模块的节点号不能相同,不同的PLC扩展的远程IO模块的节点号可以相同,相互之间没有影响。

下面开始软件组态

首先打开软件CX-Programmer,新建工程,选取对应的CPU型号,网络类型选Ethernet选择在线,双击打开IO设置,选择上载,PLC会自动读取已经连接好的模块并为他们分配IO地址。

DeviceNET网络设置:打开CX-integrator软件,

1,新建一个网络组态连接。首先要在通讯设置中设置你所连接CPU实际型号及CPU和上位机连接方式(推荐USB连接)。

2,然后点击在线工作,实现在线。

3,在线后在CX-integrator中会显示所有的网络总线单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5块网络总线单元(模拟样机配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CJ1W-CRM21是属于特殊I/O单元。

4,在线后在CX-integrator中会显示所有的网络总线单元,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5块网络总线单元(模拟样机配置)。但是需要注意的是CJ1W-CRM21是属于特殊I/O单元。

DeviceNET网络组态及地址分配

下载完DeviceNET网络实际配置后,我们可以看到在DRM21(DeviceNET总线单元模块)下挂了2块I/O模块,分别是DRT2-ID16,DRT2-ID16,节点地址分别是0和2,CJ1W-DRM21的节点地址是63。(在DeviceNET网络中,所有模块的节点地址不可以重复,包括CJ1W-DRM21)。CJ1W-DRM21即可以做主站,也可以做从站。(可以同时为主从,也可以互为主从)。

双击CJ1W-DRM21,弹出编辑设备参数窗口。在通用菜单下,我们可以把2个I/O设备注册给CJ1W-DRM21模块。

在I/O分配(输出)和I/O分配(输入)菜单下可以给模块分配地址。最大有2个输出区,2个输入区。

在属性菜单中可以选择允许主站功能和允许从站功能。如果选择了允许从站功能我们可以把CJ1W-DRM21作为另一个CJ1W-DRM21的从站。在从站功能菜单中,我们可以设置从站单元的输出区域和输入区域。

网友A:
如果再能详细一些   配上项目控制要求以及PLC程序就是一篇精华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再能详细一些   配上项目控制要求以及PLC程序就...

程序还在编写,呵呵,估计这个月能出来

网友B(2015-09-05):
学习了。能说详细更加好。最好附上位机的功能与软件。

网友C(2016-02-28):
这个看上去是个大项目,谢谢分享,

网友D:
怎么没有后续的呢,!!!!

网友E(2016-04-17):
如果再能详细一些   配上项目控制要求以及PLC程序就是一篇精华帖了,很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如果再能详细一些   配上项目控制要求以及PLC程序就...

网友G(2016-09-08):
学习了,能详细点更好,最好有程序

网友H(2017-06-07):
最近搞总线,一直不太明白具体地址和设置,这下明白了

网友I:
详细点就好了 !赞一个

网友J(2017-07-20):
后续的说明呢?怎么断线了?

网友K:
果再能详细一些   配上项目控制要求以及PLC程序就是一篇精华帖了,很好

网友L(2020-02-20):
楼主人真好,谢谢你了  继续加油!

网友M(2020-03-21):
楼主,我使用的是小型PLC CP1H,以太网选件板是CP1W-CIF41,一台我知道怎么用网线连接,多台连接就不知道怎么搞了,网上说用交换机,能否录个视频或者写个过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