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直流接触器的选用

楼主(2015-05-31):
   交/直流接触器(以下简称"接触器")是常用电气元件,是电路中主要控制电器之一。正确选型、选容(接触器额定电流容量),合理使用,以达到接触器高可靠、长寿命运行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
   1.接触器的负载类别
   根据低压电器的运行要求,通常用额定工作电流、额定工作电压及功率因数等来表征接触器的接通和分断能力。
   交流接触器标定的额定电流都是在交流三线制的条件下标定的,使用交流四线制时要根据产品说明书对其额定电流作适当修正。否则会严重影响其寿命,造成事故。
   2.影响接触器寿命的主要因素
   (1)使用条件。不同的使用条件会导致接触器承受不同的电流,引起主触头不同的热效应。过载倍数越大,触头的温度就越高。触头的电蚀与磨损量在一定范围内近似与分断电流的平方成正比,这对使用寿命产生很大影响。
  (2)动作频率。指每小时的动作次数。随控制对象而异,一般分300次/h、600次/h、1200次/h等几种。提高动作频率会使触头灭弧条件劣化,发热速度加快并加大电蚀量,同时,也易使电磁线圈发热烧毁。接触器的使用寿命不是简单按比例地随动作频率的增高而变化。对于频繁动作的接触器,当寿命不能满足要求时,应降低容量使用。
  (3)安装环境。安装环境的优劣会间接影响接触器的寿命。例如,在湿热地区,要求采用湿热型接触器。此外,若在有酸性气体或导电粉尘存在、湿度大、环境温度高、供电质量差、电压波动大、高次谐波含量高等场合下使用,均会使接触器的寿命缩短,应根据情况对接触器的规格加以修正。
   3.提高接触器寿命的途径 接触器的负载类别、动作频率由应用条件和需要决定,是不可改变的。选用接触器时,除按要求选用相应功能的接触器外,要提高接触器的寿命,减少更换维修接触器的次数,最有效的 办法就是降容使用。在安装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降容倍数越大,寿命提高的倍数越大。
    4.注意事项
    由于接触器的安装场所与控制的负载不同,其工作条件与工作的繁重程度也不相同。在选用接触器时必须对  被控负载的工作情况以及接触器的性能有较全面的了解,从而正确地选用接触器。重点是根据负载类别选用接触器的类型与容量。
  (1)用于交流单相与交流三线制时,在规定的动作频率下可按负载的满载电流,选用稍大于额定工作电流的接触器,其它参数按负载参数选择。
  (2)工作于重载型电机负载,或接触器不是控制单一类别负载,而是时而接交流三线制、时而接交流四线制的混合使用状态,或不时点动、反接制动、反向和在低速下分断,或动作频率可达100次/h甚至更高、电机功率一般在20kW以下,可按电机额定电流3~4倍来选择,其寿命可按交流四线制类别的5~10倍粗略计算。
  (3)工作于特重型电机负载,如长期在交流四线制或缺相条件下使用,频繁点动、反接制动和可逆运行,其动作频率可达600~1200次/h甚至3000次/h,应特别注意选用较高使用寿命的接触器。应用时,可粗略以电机的启动电流作为接触器的额定电流来选择。
  (4)根据动作次数校验接触器允许的动作频率。

网友A:
直流太贵且要注意剩磁,而且要加双向二极管吸收回生电压,交流便宜但是搞不好有嗡嗡声

网友B:
接触器的使用类别是选择接触器的关键,首先要确定。交流接触器分为AC1-4;直流接触器分为DC1-3。确定使用类别,才可以选择接触器的其他性能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