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图——小型特种设备控制箱

楼主(2015-05-31):
图1、特种汽车控制盒。

接线排,续流二极管直接焊接后连接在接线排。

一款特种汽车上的控制盒,用PLC控制几个电磁阀。

具体是通过PLC控制继电器再控制电磁阀。

因为汽车上都是直流电,电磁阀功率较大。

继电器经常烧。并联了保护二极管后效果稍微好一点。

但是二极管安装实在是个问题,

安装在接线排附近,不好看,也不可靠。

哪位师傅有好的建议一点一二,感谢。

网友A:
做成一整块 PCB 电路板,PLC也不要用了,用AVR

网友B:
   不是有成套的 设备直流 12V 驱动继电器吗 ?

网友C:
  汽车上 12V 直流电流用稳定源还会有波动,为什么会烧继电器呀 ?

网友D: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