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无法和电脑通信?

楼主(2015-05-31):
导致无法上下载程序,是什么坏了?好几台台达都是这个毛病,难道是它的胎里毛病吗?

楼主:
求助呀  感觉还是信捷好

网友A: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吗?可以试试

网友B:
要么通讯线的问题  要么没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么通讯线的问题  要么没设置好

都设置好的 换了一台新台达立马链接上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恢复出厂设置的吗?可以试试

不行 无法通信和电脑这么恢复?

楼主:
这么感觉台达通信接口老是坏?

网友C:
默认通讯地址是1,所以只要程式里有改变D1121的值,默认的通讯就会连不上的。你可以试着广播改回来试试(广播地址是00)

网友D(2017-07-27):
改变D1121的值,就要以这个值作为站号,连接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