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电机电阻为啥为0呢

楼主(2015-06-01):
加工中心的机床,

 主轴电机电阻为啥为0呢

楼主:
测量时只要线圈之间阻值不接近零值或无限大阻值,则电机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时只要线圈之间阻值不接近零值或无限大阻值,则电机是好的,

 是的啊!大扭矩低速、低压电动驱动电机组织一般都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