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自动升降机

楼主(2015-06-01):
弄了一个小单相电机做了一个升降装置,想通开关来实现自动定位停止,可是不太清楚怎么弄,请教各位大神了。怎么才能做到升到上面自动停止,然后再用开关下降到下面自动停止呢?

网友A:
上下限各安装一个限位开关

网友B:
最简单的电路,上、下2个行程开关的常闭点串联,再与控制电路的自锁串联,接触器接成自锁电路即可。

网友C:
百度一个机床正反转自动控制电路即可

网友D:
最简单的电路,上、下2个行程开关的常闭点串联,再与控制电路的自锁串联,接触器接成自锁电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