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门子模拟量的外部接线

楼主(2015-06-01):
小弟在学习过程中,对模拟量输出模块的三中接线不太了解?并且想知道电流交互器的具体运作方式?求大神知道!谢谢啦

网友A:
根据要求接线就行。

当然这个接线和传感器有很大的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要求接线就行。当然这个接线和传感器有很大的关系。

那么电流变送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根据要求接线就行。当然...

 作用是把大的电流,按一定比率变成小的电流,便于检测.带有大电流的导线从电流变送器的穿孔中间经过,在电流变送器的输出端就会测量出导线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银...

谢谢大神分享经验!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