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脉冲输出程序仿真问题

楼主(2015-06-01):
第一次搞松下FP-X C30T, 没有PLC只能用仿真试。

请问我这样的程序为什么脉冲经过值不变化,是否一定要硬件,或者我程序不对?麻烦高手看一下,谢谢!

网友:
前面图片太小,重新发一下程序截图。

网友A:
松下plc脉冲输出程序仿真是看不到脉冲的,一定要接硬件才能看到动作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松下plc脉冲输出程序仿真是看不到脉冲的,一定要接硬件...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C(2016-03-26):
 松下plc脉冲输出程序仿真是看不到脉冲的,一定要接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