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能实现无极调速吗?

楼主(2015-06-01):
 主轴电机能选用伺服电机控制吗?

网友A:
伺服主轴应用的不是很普遍吗!为什么不能呢!

网友B:
目前很多就是伺服电主轴......

网友C:
伺服主轴现在很普遍,我公司就是专门生产伺服主轴电机,驱动器。如果有需求可以联系我们。

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技术部电话  010-57915712

网友D:
伺服主轴在高速下反电动势较大,需要弱磁控制,所以高速主轴一般异步电机多。在伺服电机额定转速以内,伺服主轴的刚性优于异步主轴。

网友E:
當然不行 一般的伺服 其額定轉速不高 功率較小 若當主軸用肯定過載 最終燒掉

市面上的伺服主軸多是感應伺服非同步伺服 ShowMotion 是說到點子上

网友F(2016-03-14):
最近經常去廣東發現許多廠家都將進給軸伺服當主軸來用 最後結果怪伺服電機不行 不知在最高速的運行 電機溫度會上升 不燒才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最近經常去廣東發現許多廠家都將進給軸伺服當主軸來用 最...

为什么要超过额定运行呢?在额定参数以内运行,会有问题吗?

应用在负荷变化的情况下,伺服电机应该按最大负荷选,并留余量。

网友F:
當然也有主軸電機 但價格貴 額定1500rpm 經常用在3000r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