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过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5-06-01):
菜鸟一枚,请教一下各位大神,请问三菱PLC统计某一个输出点的运行时间用的是哪个指令,怎么用法,先谢了?

楼主:
问度娘没找到解决方法

网友A:
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

网友B:
1、采用32位计时器,

2、采用四则运算处理成年月日时分秒,这样累计就非常简单

楼主:
回复内容:多谢,好像明白了一点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和计数器配合使用

楼主:
回复内容:听起来有点复杂

引用 网友B:
1、采用32位计时器,2、采用四则运算处理成年月日时分...

网友C(2015-07-02):
我也想下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