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程序。

楼主(2015-06-01):
这儿D6显示为0,但实际上不是0,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我觉得你的程序是不是被占用了 寄存器  不对啊

网友B:
上面的D0*D0数值不对!但下面的D12数值倒是正确的?此外D6数值又错了。16位乘法、除法的结果都自动占用2个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