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通讯问题请教!。

楼主(2015-06-01):
各位前辈:

        请教2个问题:

                 1.我公司有1台设备,网络组态大概如下;(在工控机上可以监控数据,写入命令)

我想问一下这个网络中哪个设备是主站,哪些是从站。怎么通讯的

2.另外一台设备,网络组态如下:

这个网络中5个S7200都是从站吗,要不要额外写通讯程序。如果不加通讯卡用MPI协议能不能实现(工控机换成西门子触摸屏)。

网友A:
1、上位机相对400PLC是主站,400PLC相对下面设备是主站。

2、200PLC是从站,一般不需要编程,只要把地址放在连续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上位机相对400PLC是主站,400PLC相对下面...

网友C:
DP总线是世界最垃圾的总线,换以太网总线或者D-Net总线

网友D:
你真鸡  巴口气大。。

引用 网友C:
DP总线是世界最垃圾的总线,换以太网总线或者D-Net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上位机相对400PLC是主站,400PLC相对下面...

我通讯是小白,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同一网络中从站只能对应一个主站,第一个设备中,400PLC和变频器、伺服、等组成PROFIBUS网络,在这个网络中400PLC是主站,其他是从站。而400PLC和工控机是用以太网连接的,是不同的网络了,所以说工控机是400PLC的主站,工控机和变频器就不存在主从关系了。是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