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VP04TC-E2模块A-D灯和ERROR灯一直闪烁

楼主(2015-06-01):
 本人是新手,目前在学习台达PLC的模拟量编程,昨天用一个DVP04TC-E2 4AD的模块接一个K型热电偶,0-500度

 FROM K0 K12 D0 K1 读CH1通道的数值为267,模拟量输入模式设定 TO K0 K2 H0001 K1 ,通电后发现A-D灯和ERROR灯一直闪烁,有朋友建议我关掉CH2、CH3、CH4通道,这样写能关掉吗:TO K0 K3 HFFFF K1、          TO K0 K4 HFFFF K1、   TO K0 K5 HFFFF K1、如果监控错误状态CR#43,怎么写这步程序呢?

网友A:
你可以用模块设置向导来检查,图形化比较直观一点。

利用模块向导直接关闭不用的通道和设置热电偶类型,数据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模块设置向导来检查,图形化比较直观一点。利用模...

模块设置向导怎么用,能具体点吗?台达的plc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B(2016-11-05):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有同样的问题,不是关不关通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