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请教

楼主(2015-06-01):
如图 VB2  表示是V2.0  --  v2.7吧

         VW6  表示是VB6和VB7吧       也就是表示V6.0  --  v7.7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楼主:
如图

VB0    'TD'
VB2    16#60
VB3    16#F1
VB4    45
VB5    16#00
VW6    34
VW8    14
VW10   3333
VW12   256

[这样的

网友A:
是的,使用交叉引用即可验证结果

网友B:
看看学习学习,大神好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的,使用交叉引用即可验证结果

网友D:
这个是没错滴,但是西门子好像与正常人不一样,高位与低位与正常人相反

网友E:
可以这样理解的。其实这个就是双字,字,字节,位之间的关系。

网友F:
是的,就是说这些寄存器可以按位来访问,但有些不可以如AI AO

网友G:
是这样的 交叉引用更可以看啊

网友H:
是的,不过有图更好一些

网友I:
西门子的编程太复杂了

网友J(2018-08-29):
描述正确.    地址类型可以按此表格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