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终端电阻1

楼主(2015-06-01):
终端电阻的含义      在线型网络两端(相距最远的两个通信端口上),并联在一对通信线上的电阻。根据传输线理论,终端电阻可以吸收网络上的反射波,有效地增强信号强度。两个终端电阻并联后的值应当基本等于传输线在通信频率上的特性阻抗。   高频信号传输时,信号波长相对传输线较短,信号在传输线终端会形成反射波,干扰原信号,所以需要在传输线末端加终端电阻,使信号到达传输线末端后不反射。对于低频信号则不用。在长线信号传输时,一般为了避免信号的反射和回波,也需要在接收端接入终端匹配电阻。    其终端匹配电阻值取决于电缆的阻抗特性,与电缆的长度无关。

RS-485/RS-422 一般采用双绞线(屏蔽或非屏蔽)连接,终端电阻一般介于100至140Ω之间,典型值为120Ω。在实际配置时,在电缆的两个终端节点上,即最近端和最远端,各接入一个终端电阻,而处于中间部分的节点则不能接入终端电阻,否则将导致通讯出错。

网友A:
有时匹配电阻时330欧姆,我以前使用过

网友A:
目前一般都是110欧姆、120欧姆、130欧姆

其实目前D-Net总线、DP总线、CC-LINK总线等,都是这3个规格电阻

网友B:
不都是配套好的吗

还用得着自己选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