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5-06-01):
    很好奇的一个问题,假如从电源开始,ABC三相直接接入三相异步电机里的U1,V1,W1,顺序不搞乱。

那么是不是电机一定是顺时针的方向?

    还有变频器,ABC进入后到UVW出来,接电机U1,V1,W1是不是也一定是正转呢?

网友A:
不一定哦!

网友B:
很肯定地告诉你  不一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肯定地告诉你  不一定

我看见做吊车的电气接线,两边的电机不能相反,要求同步运行,他接的每次都是对的方向,怪了。

网友C:
吊车都是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机,左右两侧电机运转方向正好相反,一个电源供电的话一个正接一个反接即可,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机其运转方向都是一致的!至于部分电机转向不一致是非国标,因为自邓小平提出:不管黑猫白猫,捞得到钱就是好猫

所以为了钱,部分厂商根本不按照国标

网友D:
小笨熊说的有道理,主要还是他们自己采购的东西,有你不知道具体细节,而肯定不是巧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车都是同一规格同一批次的电机,左右两侧电机运转方向正...

这么说就是关系到电机的绕线问题了

网友E:
变频器这个,一定是正转的。测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这个,一定是正转的。测试过。

奇怪的就是这个,那跟电机的绕线就没有关系了吗?

楼主:
欢迎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F:
电机是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其旋转方向只跟正序和反序有关,无论哪生产的电机,正序就正转,反序就反转。

变频器驱动电机,其电机旋转方向与接到变频器的电源相序无关,与变频器的正反转控制有关,还与输出的UVW正反序接法有关。

网友G(2015-09-02):
肯定无法确定。电机引出线只能保证差120度不能保证和UVW相匹配。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电机是按国家标准生产的,其旋转方向只跟正序和反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