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 使用疑问

楼主(2015-06-01):
   三菱编程软件    gx works2中如何一次插入多行,还有一次粘贴多行后会覆盖后面的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我靠:直接按“shift+Insert”即可插入一行,多次按压就插入多行!

你需要插入多行就需要多行空格才行!

网友A:
你如果实在不会的话,直接给三菱400或者给我电话即可

网友B:
是不是insert 键处于改写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