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350伺服控制器不能转动

楼主(2015-06-01):
各位大虾,请教一个AB350伺服控制器的问题:伺服使能以后,点动电机不转动,能听到很大的电流吱吱的声音,然后伺服报警F55(速度超出限值)。顺便说一下,我同时使用的另外一台同样差不多型号的伺服可以正常运转。请教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2015-08-07):
  1. 机械卡

  2. 检查电机接线和反馈接线

3.参数需要优化

网友B(2016-12-14):
你把另一台驱动和电机对调换过试一下,是驱动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如果是驱动问题,可能是你驱动参数设置有问题,没有设对啊